松下FP0 PLC的问题

楼主(2004-11-18):
请问各位大侠,谁能提供一份松下FPO PLC编程通讯连线的图,谢谢了!
E-MAIL:kklan@163.com

网友A:
FPO的跟FP1的一样吗?
我记得fp1的是232->422->圆针的口(听说可以用鼠标的代替)

楼主:
谢谢,可是我试过了不行啊。最初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我不知道是我的软件是否不匹配(我是用FPWIN  GR)。

网友B(2006-04-05):
FP0的用PS/2的可以代替,但要弄掉一根针先

网友C(2006-07-11):
松下FPO PLC编程通讯连线的图

D9型針的頭 4-------1-----6,三個線短接    7----8兩個線短接,2,3,5
O5型針的圓形頭 右邊有兩個針,左有三個針,左邊開始從上到下1和2  ,右邊從上到下是3,4,5
D2------O4
D3------O2
D5------O5

网友D:
本人正在学习中

网友E:
FP0与FP1是不一样的;
我公司网上有对应的实物图片,可去浏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