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8):
请教各位大侠:
    我厂有一DW15-1000万能式断路器,自95年开始使用一直较为正常,最近发出嗡嗡声,且响声越来越大,请问原因及解决办法?
    先谢谢了!

网友A:
把电源拔了。可以啦!俺搞电50年啦。

网友B:
顶,不过DW15-1000的电源也不太好拔。建议楼主换个房间住

网友C:
是不是你的断路器有失压保护啊,如果有的话,就是失压保护电磁铁的铁心吸合不好,中间有间隙造成的,你可以清理一下,在试试啊。

楼主:
谢谢回复。
原来有久压保护,后来失灵了。曾经吹了一下灰,响声依旧。

网友D:
也可能是电动力产生震动

网友E:
是负载重的原因吧

网友F:
五楼和三楼说的都有可能,自已检查一下,看是哪发出的声音。

网友G:
负载重了

网友H(2005-01-14):
可将失压保护电磁铁的铁心进行打磨,如果还不行,那麽可将失压保护弹簧取掉,在将线圈电源线取掉试一试看。

网友I:
拆开清扫

网友J:
有可能是某些机械部分松动,或者是接头部分接触不良!
如果允许,把开关仔细检查一下,在做一次全面的清灰

网友K:
哪响拆哪!!!!!!!!!!!!!!!!!

网友L(2006-03-08):
失压线圈的问题,可以更换.
还有或是松动的地方

网友M:
我有一台DW10-1500/3的电动的断路器是电动控制的,每次吸合时都出问题,要手动复位,本来它吸合时它的手柄在过了电机下现的行程开关的时候就停下不动了,可是每次都停不下来,要多转一圈半圈的,导致手柄上的摇杆不能复位,再起动时要手动复位。不知这是什么地方出现故障。请大家指点一下,感谢万分!!!

网友N(2006-06-13):
有可能是失压脱扣器反力弹簧力太大或者短路环断裂所至,进行检查并调整;再有可能是操作电磁铁铁心面有油污,进行清污。

网友O:
失压保护铁芯吸合不好漏磁产生电磁噪音,更换成直流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