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8):
题目:

    单片机的一个I/O口 输入的数据与设定的数 进行比较,如果是大于,则单片机
输出信号令电机正转,如果是小于,则单片机输出信号令电机反转。电机的轴上
接有减速的蜗轮,蜗杆。力矩也不需太大。

    我的问题是:

    1。直流电机和控制器能否完成此功能?
    2。如果直流电机不能完成此功能,步进电机+控制器价格是多少?

  能开发上述两个项目中的一个的高手,请在此留邮箱,以便联系。

网友A:
关键是单片机读入的数据是个怎么变化的数据。是随时变化的?还是不变的?还是间隔(一段变一段时间不变)的。还是随电机的正转变小,电机的反转变大?
楼主好象故意隐藏了实际的某个问题,而是拿出的与之类似相关的问题。让大家尽情发挥!呵呵!!!

网友B:
只是正反转 还是 要 调速?
不只是这么简单 吧?

需要帮助 cuaijuan@yahoo.com.cn
大家 一起 提高

网友C:
呵呵?“财主”来了。出钱讨论?很好呀。顶。

网友D:
好象定位控制。比较麻烦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