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8):
当不清楚3相市电的每根线的像序时,该如何测量确定哪根是A?哪根是B?哪根是C?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要确定A,B,C相要从变压器端查过来,如果只是从正反序的角度来说,把任一相定为A相都可以

网友B:
可采用相序指示灯判别。

网友C:
一般只要不是 野 电工施工的东西,就 看 电线的颜色!
如果实在不行也没 什么 不就是怕 电机反转吗? 实验以下,反转了就把其中任意两相调换一下就OK!

网友D:
4楼说的较为实际,一般我们比较关心相序问题都是在电机应用放面,试一下最好了

网友E:
在变电站,水电站那可是要搞清楚的啊!
搞错了,可不是电机正反转的事情了!

网友F:
有专门的仪器

网友G:
其实哪是A相哪是B相并不重要,应用中我们关心的是电源的相序了,是正序还是负序.当然,在同期点,我们是一定要知道哪是A相哪是B相哪是C相了,不然.....嗐嗐.对于终端负载,可以用相序表检测,简单点,用电动机转一下就知道了,.对于同期点,380V系统,用万用表就可以了,高压系统用TV二次电压核定,110KV以上方法要复杂点,这里就不谈了.

网友H:
可以用相序指示灯~~

网友I:
同意8楼的观点

网友J:
有专门的仪器
大家分析的不错 真长知识

网友K:
我们从来都是接反了再调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