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8):
各位高手:请问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可以使用内部的定时器实现定时停机吗?谢谢!!!

网友A:
没做过,好象可以的

网友B:
不知道 我这里正上酸洗,也是用的西门子的6ra70
有个卷取的张力问题解决不了,没有用张力板 用工艺软件
做的 苦闷啊,有哪位仁兄赐教一下,我qq18722341

网友C:
搂主的问题没做过,但是应该可以。

qxdqxq2005,苦闷什么呀?用S00做卷曲吗?怎么个苦闷?说说看。介绍一下工艺,你的问题等等,我挺感兴趣的。

网友D:
qxdqxq2005,详细说来听听

网友B:
呵呵。谢谢大家
我们厂是一套推拉式普钢酸洗 最快120m/m 有10米套量 也就是头部最高130m/m。
其实现在已经调试好了,基本上可以达到要求 就是610mm内径时开始几圈
不是很齐,760的没有问题 。因为三个张力棍拉不住卷取,虽然张力送的负的速度
一开始的张力还是不够,卷取电流超过100一点点,如果切边的话没问题(就差一点点)
,你们都用工艺软件做过么?  这里调试的工程师好象也不怎么行,不过还好基本上
弄出来了。还有张力辊要限流不限可能要打滑,限流了张力又不够,好玩!今天没空过几天我把那个公式发上来,指导小弟一下,各位大哥,有没靠近上海,无锡地方的朋友?
我qq18722341 加我啊 !!!

网友D:
初始卷的几层张力最好大一些

网友E: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7967
这两个帖子可以并在一起吗?

网友F(2007-07-08):
我想知道西门子6RA70锁上后 在不恢复出厂设置的情况下  能解锁吗怎么解   谢谢

网友G:
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有内部的定时器来实现定时停机!

请参阅自由功能如下的任何一个:

U441
U444
U447
U450
U453
U456
U459
U462
U465
U468

定时器的延时范围是0--6万秒,由你自己来选择实际延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