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8):
我想自己做一个并口输入装置.用8个开关分别接并口的DATA0--DATA7,当按下按钮时.计算机能受到一个字节数据.请问该怎么接线.
把开关一头分别接DATA0--DATA7,然后另一头接25吗?
用不用外面加电压?要加的话怎么加?

网友A:
不知道有用没!

网友A:
没贴上,不会吧,累!
要是没有找到资料找我好了。qq:54058758 注:并口资料!

网友B:
不是打印口吧 ?打印口的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