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11-18):
如何给PLC的某一变量设定初值?程序是这样的,先给某一变量(比如VD100)设定初学值,然后在过程中另一变量的值(VD101)通过传感器传感的次数计数值与VD100设定值比较,以判断后面的动作。帮忙看程序该怎么样写?
 是不是一开始调用子程序对VD100设定初值,然后对传感器器的传感的次数用计数指令计数,再把计数值传给VD101,最后判断动作啊?那么进行对VD100设定初值时该用什么硬件呢?

网友A:
传感器直接计数在VD101,用加一/减一指令
再把VD101与VD100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