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8):
各位大侠谁知道海泰克1711程序如何读入电脑里?有什么要求,步骤如何,能不能告知?

网友A:
先在屏的系统中选中下载应用,然后在电脑的应用菜单中选择下载就可以了。
要求先编译好线按说明书做好

网友B:
只要有传送所需的电缆及对应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屏的系统中选中下载应用,然后在电脑的应用菜单中选择下载就可以了。
要求先编译好线按说明书做好
你好谢谢回复,再麻烦你一下.是下载还是上载呢!在屏系统中我是先选择(Up load   AP/PGM)和(Up load Recipecs)..然后再软件上选择上载应用..这样对吗?下载应该是(Down load)..对了,你说的编绎线要怎么操作..哪里可以下载说明书?

楼主:
屏中系统显示Up load      Up load         Down  load    Down  load
             AP/PGM     Recipecs        AP/PGM        Recipecs
应是其中的哪种功能才是上传程序到电脑里的呢!
软件中   上载应用  上载配方  下载固定文件及应用  编绎
应要对应屏中的哪种呢?

网友A:
哎!麻烦,选左上角的那个行了不!

楼主:
是屏中显示的左上角吗?那应该是Down load  AP/PGM是吧!

网友C(2008-07-29):
各位大虾,具体点儿啊???

网友D(2016-03-05):
PwS1711上载的程序在那儿呢?

网友E:
上载了有啥用?

网友F:
上载了可以写到相同型号的屏里面,不能打开编辑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如图,上载后只能下载到同型号屏内,不能打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