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8):
具体如何接线的.
我就是想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台,选用什么型号的步进电机合适?

网友A:
MR的不行.用MT的.

网友B:
不可以!
MR为继电器输出;
控制步进等必须用晶体管输出的型号才可以;

网友C:
如果你的步进电机走的速度不高,可以用继电器输出控制。如果真不想更换PLC又想高速,可以把输出点Y0的继电器更换成三极管C1815或TIP122就可以了。

楼主:
还想知道,步进电机要买什么型号的才能与PLC直接连接

网友D:
难道晶体管输出的就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电机,不要经过控制器吗?

网友E:
要驱动器
驱动器上有一个脉冲输入和一个方向控制输入

楼主:
哪里有驱动器的资料
或厂家的网址?

网友F:
四通,百格拉,山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难道晶体管输出的就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电机,不要经过控制器吗?

晶体管的输出电流最大只有几百mA,控制步进或伺服时是PLC接驱动器,由驱动器带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