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9):
求助:哪位老兄能告诉我自控盘内电缆线颜色的选择?
如220VAC,24VDC,信号线,L1、L2、L3、N等等
我的邮箱konglh2256@sina.com.cn

网友A:
konglh2256@sina.com.cn这是什么垃圾啊?

网友B(2005-05-20):
220VAC红色   24VDC蓝色、信号线:屏蔽线  L1 L2 L3黑色 N白色

一家之言,请多指教!

网友C:
我这里的屏蔽线黑,棕,黄,兰。好像没有白色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阿!

网友D:
L1 L2 L3 N 为:黄 绿 红 蓝 接地:黄绿双色  一般两线的AC220V电源线是L N :棕 蓝
具体看你用什么线有的电器上的电源线是红、黑色,有的是棕、蓝色

网友E:
支持6楼的朋友

网友F(2005-09-29):
L1L2L3 N:分别为红黄绿黑,DC24V +红-黑 接地为黄绿,AC220V:L为黑N为蓝色(以上是欧洲标准)

网友G(2005-10-29):
N一般是黑色或兰色,L为红色,花线为接地线

网友H:
L1L2L3N为黄绿红蓝,这个是中国的标准

网友I(2006-07-03):
三相交流A.B.C颜色为黄、绿、红。24vdc是直流电正极为赭色,公共端是蓝色。N一般为黑色。但实际接线中由于电缆不同,有一定的差别。

网友J(2006-09-21):
L1L2L3N 黄、绿、红、淡蓝色, 24V 棕色   信号线 :  黑色。 负极: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