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9):
用S7-200实现时间显示,请问用什么指令误差更小?
1、用系统自带的秒脉冲,再用计数或加法指令?
2、用系统的计时功能,可以实现吗?
3、还有其它好方法吗?
谢谢!!

网友A:
用它的实时时钟即可解决。

网友B:
使用S7-200的系统时钟

楼主:
谢谢两位!
只是怎样才能输出呢?
能提供大致程序意思吗?

显示时分共需28段,要28个输出点吗?

网友C:
可以用动态显示啊! 8 段+4段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动态显示啊! 8 段+4段就行了!
    大侠能再讲仔细点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动态显示啊! 8 段+4段就行了!
     大侠能再讲仔细点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