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之间通讯问题

楼主(2004-11-19):
请教各位做过PLC网络的高手,在网络中的双机若要通讯,比如1号机要读出或写入2号机
信息,在程序中如何处理?

网友A:
1:1通訊使用網絡參數中LX/LY
1:N使用LB/LW
具體如何分配可見手冊

网友B:
什么PLC?
OMRON的用PC LINK的话做个设置,程序中应用影象就可以了;
西门子用PPI,用自由口自定义协议

网友C:
modicon 好象有变量设置的,可以从其他站点读取数据的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S7-300的PLC,好像有系统功能块调用就可通讯?

楼主(2004-12-24):
多台S7-300的PLC连在MPI网络中,我看了西门子编程软件里的例子,通讯都好像是要调用
相应的功能(FC),不知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D(2008-10-29):
具体要根据PLC的型号来确定,

网友E:
还是得根据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