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9):
各位大虾:
     请问……在星三角启动回路中热继怎样选择?是否按主接触器电流的一半,来选择
热继电器的整定范围?
例如:22KW的星三角启动电机回路中,主接触器为63A,热继整定范围为23~32A,这样选择对吗?
       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
      请问……在星三角启动回路中热继怎样选择?是否按主接触器电流的一半,来选择
热继电器的整定范围?
例如:22KW的星三角启动电机回路中,主接触器为63A,热继整定范围为23~32A,这样选择对吗?
        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万分感谢
不对啊
好象要看电机的呀

网友B:
串在相电流里,没有问题,整定值=0.58*额定值

网友C:
星-角启动的热继电器整定,要看热元件串接的部位是处于线电流部位还是相电流部位。若接于相电流部位,则将线电流除以√3,一般情况此值就可以做为整定值。若接于线电流部位则可按电机的额定电流整定。当然整定的问题还有很多讲究。

网友D:
额定电流/1。732

网友E:
这个要看你把热继电器放在哪个位置了,如果你测的是每一相的一根线电流,哪就整定为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如测的是总电流,哪就要整定为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F(2005-01-04):
同意四楼的观点,这个问题在论坛上面有很多。

网友G:
需要提醒的是22KW电机在星三角形启动电路中用63A的接触器是很危险的.另外用双金属片热继电器,没有多大意义,还不如用电子式电机保护器,只是价格贵了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需要提醒的是22KW电机在星三角形启动电路中用63A的接触器是很危险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4 14:18:45编辑过]

我就试过用两个CJ10-40和一个CJ10-20安的接触器,运行了二年了,好象没什么问题。

网友G:
我就试过用两个CJ10-40和一个CJ10-20安的接触器,运行了二年了,好象没什么问题。

与操作人员的素质,工作环境,材料的质量等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I(2005-02-25):
看了这么多真是受益

网友J:
22K电机的额定电流约有70多安吧,62的接触器?不妥吧

网友K:
按启动时间选择1.1-1.5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相乘即可,星型连接电流小时间短不用加保护

网友L(2005-12-17):
每一相的一根线电流指的是什么????
55KW电机选用63A热继电器合适吗???

网友M:
63A接触器完全可以,控制电流为线电流的1.732分之一.

网友N:
各位大侠,热继电器是干啥用的,看看书好吗,14楼的对

网友O:
受益匪浅阿

网友P:
22KW的电机额定电流约为40A,则其相电流为40/1.732=23.09A,所以用69A的接触器来控制星三角起动是没有问题的。整定范围为23-32A的热继在这只能用于相线中,最好用于角形电路中。

热继的电流整定按照计算出来的相电流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