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机械设备如何实现自动配合动作?

楼主(2004-11-19):
(无正文)

网友A:
有程序实现的吧

网友B(2005-10-29):
用传感器,再加PLC,编写程序控制,能说说具体控制要求吗

网友C:
有用机械传动来配合的,也有用机电配合的,要看执行什么动作。

网友D:
可以有很多的方法 但是还是向上面的这几位朋友所说的 要看你不同的利用场合有不同的设计需要 比如说可以用PLC来编程进行自动控制 也可以在不是很自动的地方只要利用一些机械上的巧妙搭配也可以达到它的自动动作了 要是可以的话 可以把你要做的事讲一下 大家再在来讨论一下具体是要哪种方法会比较好点

网友E:
机电一体化,不了解工作过程是没有发言权。要么具体说说共同来谈论

网友F(2008-10-29):
自动控制理念

网友G:
机械自动:例如 自动车床
电器自动: 数控机床

网友H:
机械设置要想实现自动控制,最好配有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