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9):
各位大虾:你们好!
 S7-300模块一定要用西门子专用导轨吗?
哪儿有其截面尺寸?

网友A:
我们公司使用了不少的西门子PLC都是用的专用导轨,可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非得使用它的专用导轨,那个东西也不便宜呀!

楼主:
就是一根导轨,开价要二百元以上,花得实不值
中国人的钱就这么好赚?

网友B:
自己加工吧

网友C:
不用他们的,用T35的,还是要买安装适配器!还是要钱!!!!

楼主:
是第一次用,没有其截面尺寸,不知哪位大虾有,想加工定做,谢谢!

网友D:
如果是第一次,建议使用西门子。否则,它的总线连接恐怕接触不好。

楼主:
谢谢指点!
找到了尺寸图,好象比一般的导轨复杂点,耽心定做的做不好。

网友E:
你去SIMENS S7300系列的产品目录里就可以找到S7-300的导轨了
有两种导轨呀(各种导轨有不同的长度供你选择)
建议还是用原装货。不要自己做,难

网友F:
结构有点复杂,定作的成本也不会低

网友G:
怕你做的比买的要贵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