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9):
我新接触PLC
通过09线
我用了FX_GP-WINC可以与FX-80M通讯

但是同样的情况下我用串口精灵发 0x05竟然没有返回

波特率9600,even,7,1

请指教:
1,是否还需要对DTR,RTS做什么设置? CTS=1,DSR=0
2,是否需要对FX2的D8120进行设置?其中协议,控制线,硬件选项具体应该怎样设置,现在的选项是:RS instruction,none,noraml/rs232c

楼主:
实际上我就是想写一个上位机软件,但是连最简单的通讯都不通。

恳请大家指点一下,就算不知道怎样解决也提供一下您的思路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需要将RTS置有效,同时串口精灵出了问题。必须要在vb下模拟发送
可能我的串口精灵出了问题。

楼主:
如果我不想用硬件信号来控制我应该怎么样短接25针的接口使得通讯可以正常呢?

在25针对应的RTS脚加电平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