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9):
大家好我的显卡在通电后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脱掉了,关电后在重新插回主板后。显示器没显示了,但我看显卡的指示灯也有亮的。为什么不显示呢,难道显卡真的坏了嘛?
(我用得是台湾丽台的)

网友A:
关机,再从起,如果显示器还没显示,可能是显卡坏了,有显示,只是由于外壳带电造成的显卡死机,没有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