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机原理

楼主(2004-11-19):
本人在工作当中仔细看过设备,(没有拆开看)只有一条地线,开关线,一条气管。
实在不懂它的工作原理。
望高手指教!

网友A(2005-11-03):
用高压起弧,气管冷却,来切割

网友B:
等离子弧切割是一种新型的材料切割工艺方法,它以高温高速的等离子弧为热源来加热和熔化被切割材料,当电弧的弧柱和高速气流通过割炬喷嘴小孔时,使电弧受到压缩,热能集中程度提高,将被切割材料局部熔化,并同时用高速气流将熔化的材料吹走,而形成狭窄切口。

网友C(2006-03-29):
一、用途与性能特点:

   KLG-A系列新一代空气等离子切割机是用普通电源,以压缩空气为工作气体,对多种导电材料进行任何形状切割的新型切割设备。利用等离子弧的高温迅速熔化金属并吹除而完成切割过程。经本机切割的各种碳钢、不锈钢、铝、铜板等金属材料可获得优良的切口和平整的表面。本机具有切割速度快,切口窄,变形小,易操作等优点。由于无需使用昂贵的气体,只需要压缩空气作气源,因而切割成本相应降低。

二、主要技术参数:

   1.输入电源:三相交流50HZ  380V正弦波

   2.额定负载持续率:80%

   3.压缩空气压力:0.2—0.4MPa

  4.其它技术参数列表如下:

型号
输入功率KVA
切割电流A
空气压力MPa
重量KG
最大切割厚度mm
外型尺寸(mm)

不锈钢

KLG-30A
7
30

0.2-0.3

80
12
6
5
560×600×940

KLG-40A
9
40
85
15
8
3
560×600×940

KLG-50A
11
50
100
22
12
5
560×600×940

KLG-60A
13
60
105
25
14
6
560×600×940

KLG-80A
15
80
130
32
20
8
600×620×960

KLG-100A
20
100
135
35
22
10
600×620×960

KLG-120A
25
20
0.3-0.4
155
42
30
14
600×620×960

KLG-160A
35
60
260
52
40
18
600×750×1000

KLG-200A
50
200
350
67
50
22
700×1000×1150

三、结构:

   1.电源箱结构:切割电源主要部件安装在电源箱底盘上,直立的安装板将电源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室装有主变压器;后室装有高频变压器、熔断器、电磁阀等控制元件。控制面板上装有控制开关及指示灯;后板外侧装有过滤减压阀。割炬气电管线及工作地线则由面板孔接出,使用甚为方便。

 电源箱的正、背面意见图一:

   2.割炬结构(见附图二)。

四、工作原理:

   等离子是加热到极高温度并被高度电离的气体,它将电弧功率将转移到工件上,高热量使工件熔化并被吹掉,形成等离子弧切割的工作状态。

   压缩空气进入割炬后由气室分配两路,即形成等离子气体及辅助气体。等离子气体弧起熔化金属作用,而辅助气体则冷却割炬的各个部件并吹掉已熔化的金属。

   切割电源包括主电路及控制电路两部分,电气原理方框图见图三所示:

   主电路包括接触器,高漏抗的三相电源变压器,三相桥式整流器,高频引弧线圈及保护元件等组成。由高漏抗引成陡将的电源外特性。控制电路通过割炬上的按钮开关来完成整个切割工艺过程:

   预通气—主电路供电—高频引弧—切割过程—息弧—停止。

   主电路的供电由接触器控制;气体的通短由电磁阀控制;由控制电路控制高频振荡器引燃电弧,并在电弧建立后使高频停止工作。

   此外,控制电路尚具备以下内部锁定功能:

   1.热控开关动作,停止工作。

五、使用及操作:

 1、安装注意事项

   (1)安装设备置于干燥,清洁且通风良好场所。

   (2)设备应有保护接零,即将机壳部分与三相四线中的零线连接(带电源插头的产品出厂时已内接)。

   (3)工作场所电网供电应正常,无过度波动现象,否则设备无法保证正常工作。

   (4)设备安装的示意图如图四所示:

   1)电源进线与用户自备的合适容量的三相开关相接。三相开关应装设符合规定的熔丝,不能任意放大。三相开关应供切割机专用。

   2)气源通过供气管道接到切割机箱后板上的过滤减压阀进气端,即面对压力表的左侧接头。

   3)将切割机的工作地线夹头(切割电源正极输出端)夹持在工件上。

   2.操作:

   (1)操作准备

   1)检查外接电源准确无误。

   2)检查工件地线已夹持在工件上。

   3)接通气源,排放积水。

   4)检查电源开关在断位。

   5)闭合电网供电总开关,此时风扇开始工作,注意检查风向,风应该朝里吹,否则因主变压器得不到通风冷却,会缩短工作时间。

   6)将面板上的电源开关扳到“通”位,电源指示灯亮。此时应有压缩空气从割炬中流出。注意过滤减压阀压力表指针是否在0.2—0.4兆帕位置,若压力不符,应在气体流动的情况下,调节过滤减压阀压力表上部旋钮,顺时针转动为增加压力,反之则降低。

   7)让气体流通数分钟,以除去焊炬中的冷凝水汽。

   (2)切割操作

   1)割炬与工件接触按下按钮即可切割。可以从工件边缘开始切割,板材厚度不大时,也可在工件任何一点开始切割。割炬可垂直于工件或向一侧略为倾斜,但在工件中间开口时,割炬应略向一侧倾斜,以便吹除熔化金属,割穿金属。

   2)将手把按钮按下并保持主电路接通,同时高频振荡器工作,直至切割电弧形成,高频振荡器即停止工作。此后可依靠割炬的移动来进行切割。同时切割指示灯亮。

   3)切割时必须割穿金属后方能均匀移动,否则将损坏喷咀。移动速度过快或过慢将影响切割质量。

   4)切割气压的调整:切割气压过高,流量过大,将影响切割厚度。切割气压过小将将影响喷咀的使用寿命。

   5)提起割炬离开工件前,必须送开手把按钮,此时等离子弧熄灭,切割过程停止。

   6)切割过程中,因割炬离开工件超过2毫米而熄弧,则需重新起弧。

   7)因连接工作时间太长造成主变压器温度超过110℃时,热控保护开关动作,设备将自动关闭,无法启动。应待变压器冷却后可重新启动。

   8)经常排除过滤减压阀中的积水,即逆时针旋转最下部螺丝,排除积水后再拧紧。若压缩空气中含水量过多,应考虑过滤减压阀与气源间再外加一只过滤阀,否则将影响切割质量

   9)未进行切割工件时,尽量少按动割炬按钮,以免损坏机件。

   10)切割工件全部结束后,切断电源开关和气源阀。

   (3)切割故障

   1)割不透:

   a:板材厚度超过设备适用范围。        b:切割速度太快。

   c:割炬倾度过大。                    d:压缩空气压力过大或过小。

   e:电网电压过低。

  2)等离子弧不稳定:

   a:割炬移动太慢。                    b:电源两相供电,工作电压减小。

   c:压缩空气压力过大。

   (4)切割速度参考曲线(见图五)

六、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1.操作者应在熟悉并理解说明书内容后,才允许操作与维修该设备。

   2.切割工件应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进行,在通风不良或容器中进行切割时,应另外采取加强通风的有效措施。

   3.设备通电后不得拆卸箱壳及接触带电零件(包括喷咀)。

   4.更换割炬零件前,必须切断电源总开关。

   5.操作者在工作前应穿戴好保护衣、鞋、帽及浅色面罩或色镜。

   6.切割场地上不应有易燃易爆物品。

   7.操作时应注意保护割炬软管电缆不受伤害;也要注意不使火花损伤油漆、塑料及其他金属等物体。

   8.设备停用时关闭电源、气源。

   9.应经常检查,保持设备的良好状态,并注意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是否良好。

七、割炬的安装、维护及零件更换:

    1.安装或更换割炬零件时,将割炬头朝上,然后按保护罩—导电喷咀—气体分配器—电极—割炬体的顺序拆卸;按相反顺序装配。安装喷咀时,要保持与电极的同心度。保护罩要拧紧,喷咀要压紧,若有松动,不能切割。

   2.合理使用割炬,将喷咀与工件接触后在引弧;而切割结束时,应先松开手把按钮断弧,再将割炬从工件表面移开,这样可延长零件的使用寿命。当喷咀因中心空大而影响切割质量时应及时更换。

   3.电极中心凹陷深达2毫米以上或不能引弧时,可将电极反向安装使用或更新。

   4.发现保护罩、分配器裂开或严重损坏时应及时更换。

   5.发现割炬体绝缘、人造革外套、电缆线绝缘、气管损坏破裂时,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6.若要卸下割炬,将人造革外套后退,拆开开关连接接线,向后退出手把,再拆割炬体的连接接头。

   7.更换新的陶瓷保护罩时,将割炬体上的O形密封圈涂少许凡士林油再旋入,可延长密封圈使用时间。

八、常见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

1
合上电源开关

电源指示灯不亮
1.供电电源开关中熔断器断
更换

2.电源箱后熔断器断
检查更换

3.控制变压器坏
更换

4.电源开关坏
更换

5.指示灯坏
更换

2
不能预调切割气体压力
1.气源未接上或气源无气
接通气源

2.电源开关不在“通”位置
扳动之

3.减压阀坏
修复或更换

4.电磁阀接线不良
检查接线

5.电磁阀坏
更换

3
工作时按下割炬按钮无气流
1.管路泄露
修复泄露部分

2.电磁阀坏
更换

4
导电嘴接触工件后按动割炬按钮工作指示灯亮但未引弧切割
1.KT1坏
更换

2.高频变压器坏
检查或更换

3.火花棒表面氧化或间隙距离不当
打磨或调整之

4.高频电容器C7短路
更换

5.气压太高
调低

6.导电嘴损耗过短
更换

7.整流桥整流元件开路或短路
检查更换之

8.割炬电缆接触不良或断路
修理或更换

9.工件地线未接至工件 接至工件
10.工件表面有厚漆层或厚污垢 清除使之导电
5 导电嘴接触工件按下割炬按钮切割指示灯不亮 1.热控开关动作 待冷却或再工作
2.割炬按钮开关坏 更换
6 高频启动后控制熔断熔丝断 1.高频变压器损坏 检查更换
2.控制变压器损坏 检查更换
3.接触器线圈短路 更换
7 总电源开关熔丝断 1.整流元件短路 检查并更换
2.主变压器故障 检查更换
3.接触器线圈短路 检查更换
8 有高频发生但不起弧 1.整流元件坏(机内有异常声响) 检查更换
2.主变压器坏 检查更换
3.C1—C7坏 检查更换
9 长期工作中断弧不起 1.主变压器温度太高,热控开关动作 待冷却后再工作注意降温风扇是否工作及风向
2.线路故障 检查修复

网友D:
3、4楼回答很好

网友E(2006-05-12):
长知识了。

网友F:
我公司就有一台牡丹江欧地希C-70的等离子切割机出现故障:按下切炬开关,只有压缩气体喷出,但无法起弧。
平时较少用,要用的时候总是有问题,原来是切炬开关接触不良,这次就不是这样了。。。。真的烦人,请高手帮忙。。。。
本人邮箱:guangyu1011@163.com

网友G:
查下二极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公司就有一台牡丹江欧地希C-70的等离子切割机出现故障:按下切炬开关,只有压缩气体喷出,但无法起弧。
平时较少用,要用的时候总是有问题,原来是切炬开关接触不良,这次就不是这样了。。。。真的烦人,请高手帮忙。。。。
本人邮箱:guangyu1011@163.com
检查引弧电路是否正常?一步一步查,很简单的!

网友I:
本公司有一台KLG-30等离子切割机前段时间非工作的情况下烧了控制变压器和主接触器,发现可能是散热风扇烧坏短路引起,更换变压器和接触器后出现只能引燃电弧而不能正常切割现象,请各位高人指教。

网友J(2007-08-25):
请教三楼,火花棒起什么作用?怎么调整?

网友K(2007-10-26):
把资料发上来,让老王看看.

网友L(2007-12-21):
一台常州自动化研究所生产的PC-60空气等离子切割机,故障为不拉弧,求维修手册,及电原理图。盼。

网友M(2008-11-29):
请问一下,等离子切割机原理图和工作原理,有人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N(2009-05-19):
谢谢 长见识了

网友O:
详细的原理比较复杂的,还是自己找找资料吧。
可以把它看作是两部分,一个控制方向的控制系统,一个提供电源的大功率电源。

网友P:
有原理图没?

网友Q:
学习了
3楼4楼不错

网友R:
谁有OTC C-70的原理图,急求

网友S(2013-05-19):
很有用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