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9):
用PLC控制三彩灯闪烁电路。
2、 题目内容:

         LD1

                                 LD2

                                         LD3

1、 彩灯电路受一启动开关S07控制,当S07接通时,彩灯系统LD1~LD3开始顺序工作。当S07断开时,彩灯全熄灭。
2、 彩灯工作循环:
(1)、LD1彩灯亮,延时8秒后,→闪烁三次(每一周期为亮1秒熄1秒)。
(2)、→LD2彩灯亮,延时2秒后。
(3)、→LD3彩灯亮;LD2彩灯继续亮,延时2秒后熄灭;→LD3彩灯延时10秒后。
(4)、→进入再循环。
四、考核要求:
1、用FX2N系列PLC按工艺流程写出梯形图、语句表。
2、用模拟设置控制三彩灯闪烁电路运行过程。
3、按基本指令编制的程序,进行程序输入并完成系统、调试。
五、输入输出端口配置:
输入设备 输入端口编号
启动按钮S07 X00

输出设备 输出端口编号
彩灯LD1 Y00
彩灯LD2 Y01
彩灯LD3 Y02

网友A(2005-04-22):
这么简单
还来卖弄?

网友B(2006-01-24):
为啥没答案?

网友C:
有没有答案啊,发给我可以吗?xhl851125@163.com

网友D:
书上既有类程

网友E:
太简单了,没意思

网友F:
试着编了一个程序,因为是初学者,所以请各位高手指点。
LD X00,
OUT M0,
LD MO
ANI Y01
ANI Y02
ANI C0
MPS
ANI T1
OUT Y00
OUT C0
      K3
MPP
OUT TO
      K80
ANI Y00
OUT T2
       K10
LD  T0
ANI T2
OUT T1
      K10
LD  C0
OR Y01
ANI M0
ANI T4
ANI Y00
OUT Y01
OUT T3
       K20
LD T3
OR Y02
ANI T5
ANI M0
ANI Y00
OUT Y02
OUT T4
      K20
OUT T5
     K120
END

网友G(2006-02-28):
好像跑不通的样子

网友C:
早就会了啦

网友H(2006-08-10):
看看能否实现

网友I(2007-09-01):
这个我觉得太简单了,分分钟能搞得出来

网友J:
太简单也来忽悠人,没意思!

网友K:
我是个初学者,我看了61413编的步进指令左面S22下面STL怎样才能输入梯形图,还有RET怎样才能输入梯形图,谢谢!

网友I:
容易的没话说去

网友L(2007-11-15):
太…………简单了。。。。。
这个都不会实在。。。。。。汗颜~~~~~

网友M(2007-12-24):
我也试试(用的是步进指令,初学请别笑我)还请各位老师指点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x0
set s20
stl s20
out t1 k80
ld x0
out y1
ld t1
set s21
stl s21
out t2 k60
ldi t3
out t4 k10
ld t4
out t3 k10
and x0
out y1
ld t
set s22
stl s22
out y2
out t5 k20
ld t5
set s23
stl s23
out y3
out t6 k20
out t7 k100]
ldi t5
and x5
out y2
ld t7
set s0
ret
end

网友N(2008-04-06):
这么简单还拿出去问,你上课有没有听课的呀

网友O(2008-07-17):
這不是深圳中級電工試題嗎﹖說實話我﹐當初還不知如何做對的。現在記不得了。只有學多動﹐可能還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