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0):
由于价格问题经常用普通电机代替变频电机。只在高速应用中使用变频电机。
普通电机在低速运行中风叶转速低,散热不良。变频电机有专用风机散热和动平衡做的好些其他还有哪些区别?

按语:

这个题目是当前一些涉足传动控制不深的人经常提及的问题。也算是热门话题。他们总是想在做工程的时候降低成本,把普通的交流电机用于调频调速控制系统。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只是要费些"口舌",进行讲解。比如:

普通电机和专用变频电机有多少区别?知道了,也就明白是不是可以将普通电机改为专用电机。

变频器的输出特性与电量检测?知道了,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要有调频专用电机的生产和市场了。

为什么总是有人在问:普通电机可以调频调速吗?事实是,有人在实践中应用成功,说可行。而有人在实践中应用失败,说不可用。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还是置顶讨论吧。

斑竹:kdrjl
2004-11-20

网友A:
由于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不是正弦波,所以du/dt的变化很大,所以变频电机都做了强化处理,这样提高了电机的使用寿命,同时电机的泄漏电流也小了;

网友B:
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主要有三方面区别:、
1、散热系统不一样;
2、变频电机加强了槽绝缘,一是绝缘材料加强,一是加大槽绝缘的厚度,以提高承受高频电压的水平。
3、增大了电磁负荷。普通电机工作点基本在磁饱和拐点,如果用做变频,易饱和,产生较高的激磁电流,而变频电机在设计时增大了电磁负荷,使磁路不易饱和。
另外就是变频电机一般分为恒转矩专用电动机,用于有反馈矢量控制的带测速装置的专用电动机以及中频电动机等。

楼主:
谢谢版主支持。
在工程中的确考虑成本,但不免关心用普通电机做变频调速是否影响寿命或其他的性能等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师傅给些做参考的东东。

网友C:
其实,回答此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电机设计与制造的工程师了。调频技术对电机的要求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绝缘等级;第二,强制冷却;第三,转子轴承。如果超过基频向上调速,还要考虑电机结构的机械强度。

笼统地说,将普通电机代替调频电机,采用调频传动。从原理上说,行。从实际产品上说,可能行可能不行。即不可靠。

网友D:
我也说两句,在国外其实已经不分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了。就一种电机。我们的西门子电机,就只有一种,没有特殊强调是变频电机。绝缘系统和轴承选择都完全符合变频要求。
        至于强冷风扇,并没有作为变频电机的标准配置,需不需要配风扇是由散热环境决定的,由于本身在设计上已经采用了降低热平衡温度(平时运行温度平均降低10-15度),以及铝合金的散热材料,和F级的绝缘系统。所以在要求不是很苛刻的环境里,可以不要加强冷风扇。就采用西门子最普通的电机就可以了。
        电机的介绍我在论坛里写了,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看: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5419                      徐洪卫

网友D:
在西门子的变频应用中,并没有指明变频的下限,这一点和国内的某些厂家不同,因为西门子认为变频的范围取决于环境的温度和通风情况。例如:1LA7106-2AA10   3KW,2P,B3电机,最高可变频到100HZ,转速达到6000RPM,但没有给出变频下限,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的需求。如果工作通风环境不好,才会加强破冷却风扇。

网友C:
isis2002说得好。我已经给你的帖子加“钻石”了。现在国外的品牌的电机已经不分了,国内的还分,但是国内的一些名牌电机制造商也已经把普通的电机的绝缘等级提高到了“F”级。打引号是说这个F级是相当于F级。不是真正意义的F级绝缘。其目的也是为了电机能适应变频器的控制应用。
所以说,普通电机能不能代替变频电机,关键还是看电机制造商的技术条件是不是满足变频控制要求。而不是一概而论地说YES或者NO。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例如:1LA7106-2AA10   3KW,2P,B3电机,最高可变频到100HZ,转速达到6000RPM
请问:上述的二极电机,根据N=60F/P,最高频率为100HZ时,转速怎么达到6000RPM,您能否给解释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C:
HUYIE先生,你的公式已经给出来了,将F=100带入公式即可。这里面的P可不是极数,是极对数。比如你的电机为两极,那么P=1表示1对。如果你的电机是4极,P=2...等等。

网友E:
呵,是我粗心大意搞错了。谢谢版主!
还有,在这里,您是老前辈,我们哪能为“先生”呢,听着怪别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呵,是我粗心大意搞错了。谢谢版主!
还有,在这里,您是老前辈,我们哪能为“先生”呢,听着怪别扭的。
好吧,尊重你的意见,以后直呼姓名,其实叫先生是很古老的尊称,是一种尊重。不习惯就算了。

网友F:
各位已经说了不少,我再补充一点。变频电机低频状态转矩高于普通电机。长期运行在20—30HZ的有转矩要求的电机有必要采用变频电机。

网友C:
to 塑壳开关,你的贴子不是很好吗?我还加了“钻”的,为什么你加了颜色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是不想让别人看吗?是不是在共享几天呀?

to xiaolingzi:说得好。谢谢。

网友D(2005-01-18):
普通的国产电机在低速使用时,会出现寿命减少的问题,因为绝缘系统并不是按照变频要求设计的,老化较快。一台新电机用起来肯定没问题,但和变频电机一比,寿命差得太多了。

网友G:
各位老大,我是一个对工控比较感兴趣的人,很想了解着方面的东西,可是没有资料,介绍一下应该了解那方面的东西?
或介绍几本好的书,自己买回来研究一下!

网友H(2005-03-22):
普通电机在低频时转矩不够,象我们公司进口的冲床调速范围很宽,在频率很低时,转矩同样。

网友I(2006-08-03):
用变频调速电机时,在变频器中如何设它的额定转速?

网友J:
真有高人.

网友K(2010-01-20):
shoucang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L(2013-03-18):
十年了,现在国内的电机还区分变频普通吗?

网友M(2014-07-25):
回复 网友L:
目前我们用的电机仍旧有变频和普通区分的

网友L:
风扇的问题吧

网友N:
涨姿势了,学习了

网友O:
看用在什么场合,短时用,普通电机一样没有问题,如果是长时重载的话,还是用等级高的专用电机

网友P(2014-09-09):
变频电机除了在绝缘和散热方面做了处理,同时在轴承上也做了处理,预防电腐蚀,最后引起轴承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