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如何提速

楼主(2004-11-20):
请问各位大哥

额定1500转的直流电机怎么样才能超过它的额定转速

最多能提高多少

网友A:
问题不要这样子问,不好回答。看不懂呀。

电机的转速使用范围,一般在电机的铭牌上面标注,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是多少。如果看不见铭牌,根据电机的型号、种类可以估算(完全是推算,只能参考),或者干脆向电机制造商询问。比如:上海南洋电机厂生产的Z4系列直流电机,额定转速:1000rpm,功率22kW,最高转速为1600-2000RPM;极限转速可以到3000RPM

你的直流电机是Z4系列的?Z2系列的?功率是多大的?或者机座号?没有这些,无法回答呀。

直流电机超过它的额定转速的控制方法很简单,就是弱磁升速控制。你一定会问,什么是弱磁升速呢?怎么实现的?这就是专业基础知识了,需要去看书,教科书或者工程参考书。待你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的了解,再回来问此问题,你一定会更深入地说,弱磁控制与电势控制的配合调节,是怎么实现的呢?哈哈。

别忘了,直流传动是自动化专业一个重要分支,也是一个专业科目。弱磁升速是直流调速的重要组成部分,调压调速+弱磁升速组成了直流调速的完整范围。这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说明白的。先看看书吧。再来讨论如何?

另外还要说一下,如果是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可以回去问母校的专业课老师,他们会很高兴的回答你的问题的。

网友B:
Lower Field supply
or
higher Armature voltage

how much? depends on your load and motor.if possible,try it,you will know

网友C:
你想 干什么?

网友D:
用直流调速器的弱磁功能,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