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2的指令问题

楼主(2004-11-20):
STEP7V5.2中怎么没有HTA(十六进制转ASCII码)指令?有没有相关的SFB或SFC!?在200的PLC编程中就有HTA和ATH指令啊,很多通讯传送的都是ASCII值,怎么办?比如我要给变频器设定频率为10.0HZ(变频器的分辨率为0.01),则应该用1000=16#03E8=16#30334538(ASCII值),在200的编程里可以这样做:

*R        100,VD0  //假设VD0存的为用户设定的当前频率,这里为10.0
ROUND VD0,AC0
MOVW AC0,VW4
HTA VB4,VB6,2
这样VB6,VB7,VB8,VB9里就分别为16#30,16#33,16#45,16#38
要是用STEP7 V5.2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问题是这样的:假设DBW0里有一个数为16#03E8,如何把DBW0里的数变换成相应的ASCII码值并存在DBB2开始的连续字节中?(即DBD2=16#30334538)

当然,我们自己肯定知道'0'的ASCII值为16#30,'3'的ASCII值为16#33.....但是如何让PLC知道?不要说要编一个ASCII表,再用查表法实现,那就麻烦了,呵呵,请高手支招!

楼主:
我已经找到了:Standard Libary>TI S7 Converting Blocks>FC94(ATH)或者FC95(HTA) ,也希望大家以后要用到这个功能时直接用就是了,而不用自己编程,呵

网友A:
自问自答,大公无私。加钻。

网友B(2006-09-07):
高手,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呢

网友C(2007-04-26):
我安装的STEP7  V5.2怎么没有定时器?哪位大虾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D:
这些指令好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