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0):
请教:电机1KW4极,转距小可不考虑。运行10秒,停20秒如此反复工作,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发热或者烧坏。

网友A:
速度升降有什么要求
加一个变频器,修改V/F曲线,增加启动转距,减小启动电流,可减小升温。
重庆两路我很熟哦

网友B:
会很热的,加一个强制冷却风机,让电机在停止的20秒里也散热。有效果。

网友C:
何必这样折腾电机呢,最好采用频繁启动的特种电机

网友D:
短期使用的话没有问题,长期使用最好更换;

网友E:
依我的经验,第一次不管它,烧了以后用高温线重绕一次就OK,我公司的酸洗车间天车就是这样做.

网友F:
请问频繁起动的电机是否与普通电机不一样?如要频繁起动需要用哪种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依我的经验,第一次不管它,烧了以后用高温线重绕一次就OK,我公司的酸洗车间天车就是这样做.
没错,最好再加一把风扇,工厂要考虑最省成本的。关键是温升

网友H:
老这样 也是巨耗电 的事情, 建议 你 在电极传动中使用 电磁离合器,挺好用的 !

网友I:
绝对反对,

网友J:
搞不懂为什么要用变频器~~~

楼主:
回答2楼:速度升降没有要求。
请问4楼:频繁起停的特种电机的型号,是不是起重电机,价格如何。
请问6楼:高温线的型号规格,能承受多高温度。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老这样 也是巨耗电 的事情, 建议 你 在电极传动中使用 电磁离合器,挺好用的 !
我也觉得用离合器比较合理。

楼主:
请问13楼:普通电机带离合器有没有标准产品,厂家推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