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0):
如果有的话。我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办法
比如说短接25针的某些口来实现不需要硬件流控

我的思路是长期使RTS有效(高电平对么?)
由于数据量不大,我使用一些简单的延时来与PLC通讯

楼主:
我的问题这么难么?

网友A:
No,
why don't you buy a cable,it's very cheap right now
Actually,It's just simplex communication,you send out command then wait for reply,need a timer for the time out alarm

楼主:
谢谢jiaoji的回答,我再测试一下是否与RTS无关。虽然我已经使RTS长期有效了。

由于我原先对于PLC FX2系列的知识贫乏,以为与FX2N同样是用4线rs422传输就足够
因此,硬件设计上只是使用了4线处理,ABYZ,发送和接收。
由于硬件的潜在因素,已经不能用09线替代,而且09线我也有,并非为了省钱。

楼主:
使用vb发送05到FX-80M上,连接线使用SC-09

串口设置没有选中RTS有效,无数据返回

选中RTS有效,返回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