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0):
我有一OMRON PLC,型号是TPM1A-30CDR-A,已用多年,现在有一个输入点坏掉了(无显示),想自己维修,但不知道该怎么做?有哪位高手能告知一二,在此谢过。

网友A:
苏州易天传动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培训PLC  修理PLC 接工程项目
或许可以帮你的忙
联系电话:0512-65108335    65108336
    传真:0512-65108337

网友B:
输入点一般是光电隔离,检查一个输入电路!

网友C:
如果是这个点被烧毁的话就不太好修了;
如果输入有多余的点可以把接线移到另外空闲的点上,然后把里面程序的输入地址改一下就行了,一般设计时PLC都要留一定数量的空闲点;

网友D:
如果没有多余的输入点,可以采用节省输入点的方法,同时要修改程序。

网友E(2005-06-24):
通电检查坏点光电耦合器,工作是否正常。如果确定是光电耦合器损坏,将其烫下更换同型号的再试。如果还不行那只有改换输入点。

网友F:
找一个备用点,在程序里改一下地址不就行了吗。

网友G:
指示灯有无显示?

网友C:
用电脑或手编器连上PLC,给这个输入点信号,电脑或手编器上看这个点的输入状态,如果是ON,则只是上面的LED指示灯坏了,可以继续使用;
如是OFF,则这个点已经损坏,有多出的输入点更换一个,程序里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