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0):
各位达人:小弟想问问,用台式机和PLC通讯一直都是很好的(用的好象是COM1口),但是一换到笔记本上,与PLC就无法通讯,在笔记本电脑的电脑属性里面COM接口老是回出现黄色的惊叹号,无论是用的USB专接口还是笔记本电脑自带的串口,都无法通讯。我试过从COM1到COM4口都没有用,我想是不是笔记本电脑的COM口有冲突,比如说是有内置MODEM和网卡,我尝试把它们都卸掉了,但还是不行。
 是不是这样传输需要什么硬件驱动吗?还是硬件有冲突?我用的软件是:SWOPC-FXGP/WIN-E V3.0。
请大家帮帮忙,我对PLC还不是很懂,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I guess it's your laptop.what kind OS you are using?Are you using USB yo RS232 converter?

Less trouble with XP,

网友B:
电脑属性里面COM接口出现黄色的惊叹号,此时串口是不能用的,所以肯定不能与PLC通讯了;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可能是:
1、串口与其它设备有冲突,此时最好先将占用COM口的设备禁用;
2、COM口设置为禁用;
3、软件问题,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更改后如电脑属性里面COM接口正常就可以与PLC通讯了;

楼主: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