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0):
各位达人:小弟想问问,笔记本电脑和FX系列PLC连接通讯怎样设置,笔记本电脑上有串口的是怎么设置?没有串口的用USB又是怎么设置?我通讯用的软件是:SWOPC-FXGP/WIN-E V3.0。在台式机上PLC和转接线都是好的,通讯也是好的。就是在笔记本上就出问题!
请大家帮帮忙,我对PLC还不是很懂,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的本本的COM1口可能被占了.....,查一下本本的COM空端口,把SWOPC-FXGP/WIN-E V3.0的通信端口改为你的本本的COM空端口即可。

网友B:
电脑有COM口的话,在系属性里查一下是COM1还是其它;然后在通讯设置里更改为正确的COM口;
USB-COM后也有一个COM口,最好将这个口更改为COM1或COM2,然后的用法同上;

网友C:
3楼说的东东,不一定可以连得上的,偶就试过同一根usb转232,在这一分钟可以连fx2n,下一分钟就连不上fx0了。
后来不得不换一个带com口的本本。

楼主:
谢谢大家!我回去试一下!
有问题再请叫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