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0):
请问,扩展指令是什么呢?PLC里的DIP开关要设定吗?

网友A:
常用指令之外的指令。具体请看编程手册。适用CQM1,C200HS等。CS,CJ没有扩展指令。
要设定DIP和编程软件。具体请看各自的操作手册。

网友B:
OMRON PLC一般是四号开关,看手册。

网友C:
如串口通讯指令等

网友D:
如machelec所說PLC,因FUN只有00~99,但PLC指令已超過100個以上,只能用此方式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