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0):
母管制热电厂凝汽器和除氧器控制系统

1 凝汽器热井水位和除氧器水位调节
   母管制小热电的化补水通过调节阀加入凝汽器,#4低加的凝结水通过调门接到相应的除氧器或者排空。
1.1准备阶段(手动完成)
   除氧器上水加热
   化学补水可通过锅炉疏水门上水,或补水至凝汽器通过凝泵送至除氧器水箱内,至除氧器水位正常位置。
   关闭4#低加出口电动总门。
   手动开再沸腾电动门至一定开度,对除氧器水箱内的水进行加热达到规定值(~150℃)。
   手动关闭再沸腾电动门。
   手动开启三抽进入除氧器的蒸汽调整门至除氧器正常压力。
   当除氧器水温、压力、水位达到并列要求后,开启除氧器汽平衡门(手动门)。缓慢开启除氧器二只下水门,开启给泵平衡室回水门。
1.2控制系统
   除氧器水位调节
   除氧器水位信号:三台除氧器并列运行时,取1#~3#除氧器水位信号进行三取中值选择作为测量信号;二台除氧器并列运行时,取并列运行的二台除氧器水位信号进行二取一选择作为测量信号;除氧器单列运行时,一取一作为测量信号,控制化学补水调整门的开度,保持除氧器水位在1900±300mm范围内。三只调整门可进行手/自动切换。并列投入自动时,三台化学补水调整门开度是相同的。
   由于并列运行的除氧器通过汽平衡母管、低压给水母管相连,各台除氧器水位之间、除氧器水位和压力之间相互影响。
   在汽轮机启动阶段,通过化补水调门调节凝汽器热井水位,凝结水排空。正常运行后,4#低加出口电动门全开,通过化补水调门调节除氧器水位,凝泵改为无水位运行,3台除氧器合用1个调节器。即4#低加出口电动总门处于关闭状态时,自动退出对应的除氧器水位自动,并转入凝汽器水位自动。当4#低加出口电动门处于开启状态时,自动退出对应的凝汽器水位自动,并转入除氧器水位自动。
   凝汽器水位调节
   正常运行中,凝汽器处于低水位运行,由凝泵进行汽蚀调节。化学补水调整门则根据除氧器水位信号控制,补入凝汽器的除盐水由凝泵送入除氧器水箱内。
   启动阶段:4#低加出口电动门处于关闭状态,凝汽器再循环门打开。根据凝结水水质情况,手动调整4#低加出口电动放水门至一定开度。化学补水调整门开度由凝汽器水位信号控制,保持凝汽器水位在500±200mm(可调)范围内。
   事故阶段:当4#低加出口电动门由于事故被联锁开始关闭时,延时20秒(可调),开启凝汽器再循环调整门至30%开度,延时10秒(可调),开启凝汽器再循环调整门至50%开度,4#低加出口电动总门全关时,全开凝汽器再循环调整门,保持凝结水母管压力在0.8-1.0Mpa。此时可手动调整4#低加出口电动放水门。化学补水调整门开度由凝汽器水位信号控制,保持凝汽器水位在500±200mm(可调)范围内。
   注:延时时间与凝汽器再循环调整门开度设定由实际投运中确定。

   凝汽器热井水位调节系统如图1所示。

   图1凝汽器热井水位调节系统

1.3除氧器水位保护
   当水位低至1400mm时报警。
   当水位达到高Ⅰ值(+2300mm)时报警,同时联锁关闭化学补水调整门。
   当水位达到高Ⅱ值(+2400mm)时,联锁开启高水位保护放水电动门至15%开度。
   当水位达到高Ⅲ值(+2500mm)时,联锁开启高水位保护放水电动门至50%开度,延时2分钟联锁关闭对应机组三抽电动门和二抽与三抽联络电动门。
   当水位回至+2200mm时,联锁关闭高水位保护放水电动门,开启三抽电动门。
1.4凝汽器高水位保护
   当凝汽器水位高Ⅰ值(+800mm)时报警,并联锁关闭化学补水调整门。
   当凝汽器水位高Ⅱ值(+850mm)时,联锁开4#低加出口电动放水门至30%开度。
   当凝汽器水位高Ⅲ值(+900mm)时,联锁开4#低加出口电动放水门至100%开度。
   当凝汽器水位回至高Ⅱ值(+850mm)时,联锁关闭4#低加出口电动放水门至30%开度。
   当凝汽器水位回至高Ⅰ值(+800mm)值时,联锁关闭4#低加出口电动放水门至0%开度。

2 除氧器压力调节
2.1控制系统
   除氧器压力信号:三台除氧器并列运行时,取1#~3#除氧器压力信号进行三取中值选择作为测量信号;二台除氧器并列运行时,取并列运行的二台除氧器压力信号进行二取一选择作为测量信号;除氧器单列运行时,一取一作为测量信号,控制进汽调整门的开度,保持除氧器压力在0.35-0.5Mpa(可设定)范围内。三只调整门可进行手/自动切换。并列投入自动时,三台除氧器的进汽调整门开度是相同的。
   除氧器的蒸汽来自对应汽轮机的三段抽汽,在汽机启动阶段,来自相邻汽机的抽汽。为减少相互间的干扰,3台除氧器合用1个调节器。
   在除氧器压力调节系统中,除氧器压力测量值与给定值一起送入PID中进行运算,运算结果用来调整除氧器进汽调节阀,维持除氧器压力在预先设定值。
   除氧器压力调节系统如图2所示。

   图2 除氧器压力调节系统
2.2除氧器压力保护
   当除氧器压力低至0.4Mpa时报警。
   当机组故障(主汽门关闭、甩负荷)出现三抽压力低至0.35Mpa时,报警并联锁关闭三抽电动门和二抽与三抽联络电动门,延时15秒联锁开启三抽至三抽除氧器母管电动门;当三抽除氧器母管压力低于0.35Mpa时联锁开启一台邻机三抽至三抽除氧器母管电动门(三台机组中三抽压力高的一只)。
   当三抽压力大于除氧器压力0.2Mpa时,自动开启三抽电动门,关闭三抽至三抽除氧器母管电动门和二抽与三抽联络电动门。
   当除氧器压力高至0.52Mpa时报警。
   当除氧器压力继续升高时,根据安全门整定值不同分别动作除氧头安全门及水箱安全门(2只)。
3高低加水位调节
   在高低加水位调节系统中,高低加水位测量值与给定值进行PID运算,运算结果调节加热器的疏水调节阀,使高低加液位满足运行要求。
   高低加液位调节系统如图3所示

4 除氧器、凝汽器和高低加水位测量
   除氧器、凝汽器和高低加水位测量传统上与汽包水位测量一样采用差压式水位计,但是由于除氧器、凝汽器和高低加正压侧压力较低,饱和蒸汽温度比环境高得不多,导致正压侧平衡容器的液面在负荷降低时,水大量汽化蒸发而不能及时补充,导致测量误差。

5凝结水、化补水系统的联锁
   凝结水系统电动门联锁:
   当自动主汽门关闭时,联锁关闭4#低加出口电动门。
   当4#低加出口电动门开始关闭且凝结水母管压力大于1.0Mpa(可调)时,联锁全开凝汽器再循环门。
   当4#低加出口电动门开启且凝结水母管压力小于0.8Mpa(可调)时,联锁关闭凝汽器再循环门。
   凝结水泵低水压联锁:
   联锁投入时,当凝结水母管压力低于设定值0.5Mpa(可调)时,电接点压力表接通,启动备用凝结水泵。
   凝结水泵电气联锁
   当联锁投入时,运行中的凝结水泵跳闸,则自动启动备用凝结水泵。
   化学补水压力报警及联锁:
   当化学补水压力低于0.05Mpa时,报警。
   当化学补水压力低于0.03Mpa时,联锁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