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8086,51

楼主(2004-11-20):
问几个简单问题:
关于堆栈,堆栈数据是先进后出,后进先出,我的问题是如果访问底层数据,那上层的数据是否会丢失啊?
还有关于8086,51   8086是在《微机原理》里学的,51是在《单片机》里学的,我的问题是这两东西有什么区别啊?好象编程都是一样的,我实在弄不明白

网友A:
8051的堆栈是可编程的可以通过一个专用寄存器SP 指定栈顶的位置,如果你人为干预要读前面的数据,它后面的数也不会丢的。
8086只不过是个CPU,而如AT89C51则是CPU+RAM+ROM

楼主:
关于堆栈,再问一下,如果要读下面的数据,那上面的数据会丢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