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0):
我有三台F930操作屏,Q系列PLC,之间通讯老是出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
现在我是这样的:PLC模块422出去,到第一个屏,第一个屏232出来到第二个屏,第二个屏422出来到第三个屏,结果有两个屏不能显示。还试过从编程口232接口出去一个一个连过去也不行。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应是连接电缆的问题!
你查一下F900的使用手册,当一台PLC用多个人机时,其中第二个人机与第三个人机的连线与其它是不同的;

网友B:
"结果有两个屏不能显示"

具体指什么?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说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