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0):
我要在程序中写入对LINK 20的诊断程序,假设LINK20的PROFIBUS-DP地址为4,I/O分配地址为112-127,那LINK20的诊断信息保存在哪里,如何在程序中写?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一般有LINK 20的面板显示就足够了。
在程序中,应在OB~~中根据此DP地址作相应判断。

楼主:
karl,你好。我就是想知道在OB中,应该如何调用故障数据,处理后用来控制机器的自动运行。能否写一小段?

网友A:
OB82
L     #OB82_MDL_ADDR
T     #t_laddr

SET
=     #t_req

L     #t_laddr
L     W#16#??
==I
JC    LINK
.
.
.
LINK: CALL SFC59
.
.
.
CLR
=     #t_req
A     #t_busy
JC    LINK
S     "M ?.?"
JU    END
.
.
.
END: NOP 0

网友A:
哈哈,关键程序都有了,自己填空吧。

楼主:
真是太谢谢您了!我明白了。我看过其它程序,程序中用到DB59,如:
     L     #OB82_MDL_ADDR
     T     DB59.DBW    0
      ...

loop: CALL  SFC   59
      REQ    :=#t_req
      IOID   :=B#16#54
      LADDR  :=DB59.DBW0
      RECNUM :=B#16#1
      RET_VAL:=DB59.DBW2
      BUSY   :=#t_busy
      RECORD :=P#DB59.DBX 10.0 BYTE 11 //DS1 is saved from byte 10

为何在BLOCK中没有DB59?上面的程序为诊断CP342-2的,那诊断LINK20   RECORD :=P#DB59.DBX 10.0 BYTE 23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