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1):
根据控制要求进行I/O分配、编写控制梯形图并调试通过。
1.按下启动按钮,彩灯1点亮,1秒钟后彩灯1熄灭,彩灯2点亮,再1秒钟后彩灯2熄灭,彩灯3点亮…,按此规律4个位彩灯依次点亮、熄灭并反复循环。按下停止按钮,完成本次循环后全部彩灯熄灭。用步进指令编写以上4位彩灯循环位移的控制程序。

標題替您修改了F系列改為FX系列,不然大家以為三菱F1來了.

网友A:
用移位也可啊,更简单啊

楼主:
这是一个实验
用移位已经做过了
但不知道使用部进指令怎么做
我觉得没必要
但实验要求没办法
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A:
那你就一步一步的写
看看步进例子,很简单的

网友(2005-02-12):
步进简单,贴上来;移位我不会,能贴处来吗?

网友B:
这个简单.不过6楼的还加了ALT和ZRST指令.厉害.

网友C(2005-03-15):
我喜欢。多来点

网友D(2005-06-24):
0      LD      M304,
1      OR     X400,   (启动按钮)
2      ANI    M300,
3      ANI    M301,
4      ANI    M302,
5      ANI    M303,
6      OUT   M300,
7      LD      X401,   (停止按钮)
8      RST    M300,
9      LD      M300,
10    AND   T450,
11    LD      M301,
12    AND   T451,
13    ORB,
14    LD      M302,
15    AND   T452,
16    ORB,
17    LD     M303,
18    AND   T453,
19    ORB,
20    SFT    M300,
21    LD      M300,
22    OUT   Y430,
23    OUT   T450,
24    LD      M301,
25    OUT   Y431,
26    OUT   T451,
27    LD      M302,
28    OUT   T432,
29    OUT   T452,
30    LD      M303,
31    OUT   Y433,
32    OUT   T453,
33     END.

网友D:
以上编程如有问题,请高手给以指点,本人等待回复。

网友E(2008-07-31):
laoda 你那个程序不错,要是能循环就更加好

网友F:
LD M8002
SET S0
STL S0 S21
LD X0
ANI X1
SET S20
STL S20
ANI T0
OUT Y0
OUT T0
      K 10
LD T0
ANI X1
SET 21
STL 21
ANI T1
OUT Y1
OUT T1
 K10
LD  T1
ANI X1
SET S22
STL  S22
ANI  T2
OUT Y2
OUT T2
 K10
LD T2
ANI X1
SET S23
STL  S23
ANI  T3
OUT T3
 K10
LD T3
ANI X1
OUT S0
RET
END

网友G(2021-12-28):
大佬们,你们写的语言怎么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