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1):
用三菱FX1S的PLSY指令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
LD X0
PLSY K3600 K0 Y0

当我把M8145(Y0脉冲输出停止)置位后。

接通X0,伺服电机却旋转了五度后停止,根据我设定的各项参数推算,PLC发了二个脉冲。但观察D8140(向Y0输出的脉冲数)的脉冲数并没有变化。
每一次接通X0,都是如此现象!

多加说明的是,伺服控制器的电子齿轮比设定为1250/45,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是4000

此种现象是三菱FX1S本身的缺陷吗?

网友A:
好象是有此现象

楼主:
而且我把K3600改成K9000时,伺服控制器的电子齿轮比设定为400/36,再按上述操作,观察电机旋转角度,推算PLC就是发了大约八个脉冲。
注:D8140的数并没有变化。

网友B:
PLSY指令支持的最高频率为1000HZ,所以第一个操作数不能超过1000,是你指令用错了;

楼主:
怎么回事?
我们到底哪个看的书就正确的?

网友B:
噢!
我的是从一本教材上Cut下来的,可能有些老(对应于FX2系列的)!

网友C:
我想可能是你的程序指今的先后顺序没排好引起的问题,如果你的程序是把LD X0
PLSY K3600 K0 Y0放在M8145(Y0脉冲输出停止)前面,由于程序执行原理的因素(PLSY输出控制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我想可能在执行M8145前X0输入会使PLSY动作,你试试把程序的位置调整一下,看看如何

楼主:
老虎,我置位M8145用的是中断方式!

而且在我把M8145置位后,并没有给它复位,也就是说在M8145一直在置位的情况,再操作X0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并不存在程序顺序问题!

当否!请批示。。。。。。

网友C:
在PLSY前加ANI M8145可能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PLSY前加ANI M8145可能就解决问题了

如果M8145置位后,脉冲输出并不能马上停止的话,那么您说的方式也会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吧?

网友D(2005-01-03):
你可以借助电子示波器或PLC计数器用硬件的方法检查一下,应可明了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