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噪声处理?

楼主(2004-11-21):
我现在有一个设备采用的是外部输入信号中断方式,但偶尔会因为信号干扰而发生中断误动作!
我想能不能采用三菱的变更“输入滤波器调整”功能来改善?比如增加数字滤波时间!

如果可以的话,这样的设置会不会影响中断的快速性重复精度

网友A:
可以变更“输入滤波器调整”,将滤波时间调得长一些,可以防止干扰而发生中断误动作,但这样对程序的扫描周期会变长;

楼主:
多谢!
这样的设置对中断的快速性和重复精度影响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