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1):
请问大家,星三角启动电路中的三个接触器如何选择?按社么标准来选

网友A:
看你用多大的电机,不同的电动机所选择的规格就不一样.

网友B:
根据电机名牌标注,计算角形电流大小,选择接触器电流大小

楼主:
请问,星形是的电流大小是三角形的多少?

网友C:
一般来说,星形的接触器电流是三角形的一半就好了

网友D:
星形电流是三角形的0.6

网友E:
我用的是在通三角形时两个接触器用大的,电流参考电机上的额定电流另一个小个等级就可以了。

网友F:
星形比角形小一等级。

网友G:
星型的电流是三角型的三分之一。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机名牌标注,计算角形电流大小,选择接触器电流大小

网友H(2006-10-19):
星三角中星形接触器电流为三角环外电流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