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1):
开头的话:

我不知道采用一台变频器成组传动电机的优点是什么,因为我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出他比单台传动的优势在那。但是这种传动方式的应用实例确是很多的。所以就不断的出现本楼的话题,“关于一拖多”,“关于成祖传动”。关心这方面的问题的朋友们,可以“听听”下面的“对话”,或许有所帮助和启发。
任何一个可行的技术方案,都必须有专业理论的支持和具体技术条件的满足。否则就会失败。矢量控制的技术方法,看似不能成组传动,但是如果满足某些特定的条件,就会成为可能了。作为一个工程设计的专业工程师,就是要善于关注这些技术思路、技术方法,善于利用专业理论的指导,去巧妙的满足工程设计中的各种特定条件。设计出具有个性化的、独到的、实用的自动化系统。

主题: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方式是否只能带一台电机?

楼主:
本人开始只相信,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方式只能带一台电机,但后来又看了某一专家论著说,可以成组拖动,只要电机一样。不知到底怎样?望专家指点。

二楼:
我想是专家说得对.专家嘛,说的能有错吗?说错了,还算是专家吗?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相同的电机.即"电机一样".
矢量控制的关键在于电机的数学模型,也就是说,电机的电气参数如果一样,其数学模型就一样,采用一个矢量控制的数学模型即可实现对多台相同电机的控制.当然就相同电机而言,其电气参数也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只要在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即可.因为,从控制理论的角度来说,控制参数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范围,在其中,你是感觉不出来它的控制差别,除非你把设置参数超出这个范围.
不信你可以做一个试验,当你用变频器优化完了一个电机控制系统后,在专家模式下,你稍微的,渐近的改变一下电机的模型参数,看看它的控制特性的变化,你也会得出上述专家的结论的.当然,这种试验首先你要成为"专家"以后再做,否则会出故障的.

三楼:
不可行。
矢量控制的原理是将交流电机当作“直流电机”控制。可知:成组电机矢量控制时,系统动态指标肯定是保证不了了。

四楼:
某些领域(如电机已硬联接)需要成组拖动,只要电机一样是可行.可以单台电机辨识,然后把电机参数成倍修改。

五楼:
矢量控制可以带一台以上的电机。前提是电机一样,并且通过机械同轴连接,也就是说必须保证速度同步。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保证矢量控制的,这已得到证实。

六楼:
只要是同一规格的电机是否同轴都能做矢量控制?

四楼:
无速度传感器是否也可采用矢量控制方式控制多台电机呢?我觉得可以,例如牵引的应用一般是一台变频驱动2或4台电机。哪位大侠有更多经验,请在这里多讲讲。

七楼:
如果电机相同,矢量控制可以带一台以上的电机。那位高手在实际中用过,请指教。电机辫识怎样做呢?如四楼先生所说,“可以单台电机辨识,然后把电机参数成倍修改”。成倍修改的是那些电机参数呢?请明示。我最近正好有一拖动8台相同电机的项目,请各位指点。

四楼:
8台电机,好像多了点,干脆V/F方式吧。

八楼:
只能用V/F方式

七楼:
我原来都是用V/F方式的,看到上面各位讨论的情况,我也想尝试一下。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请指点。

九楼:
在能保证各个电机所出的电流一样时,可以用矢量控制。当机械连死时,就属这种情况,否则的话,还是用V/F好一些。

十楼:
我想问你一下,你用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吗?还是多个变频器带多个电机?五楼说的有点道理,不过得确定你的工艺要求,如果能用V/F最好用V/F控制。

十一楼:
我见过几个应用,驱动2台或4台,刚性连接,没有问题,成倍修改电机电流参数。

网友A:
我们原来钢厂里面用过1拖8甚至更多的,不过应用比较简单,是拖动辊道电机,动态性能要求不是很高,电机都是一样的。原来用v/f控制时。变频器经常报过流,后来改为频率控制后好多了。变频器是用的Siemens 6SE70的。

楼主:
V/F控制与频率控制?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再详细地说几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