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2):
工艺流程:
            系统控制两台养护炉,供风循环热气流,开启进气阀门,供热气进入控制窑温,经过10小时,打开阀门,开始排气,按下停止按钮,关闭风机,关闭排气阀门,准备砌块出窑.

控制要求:
            1总启动钮按下,整个系统允许运行,按下停止按钮,整个系统停止运行
            2每个窑可自行控制,按下窑启动按钮后,各窑开始运行,按下停止按钮,各窑停     止运 行
            3按下急停按钮,禁止各窑输出控制
            4系统运行10小时后关闭进气阀,打开排气阀,按停止按钮后关闭风机,关闭排气阀
             5总进气阀打开,才能启动各窑进气阀,总排气阀打开后,只有一个窑可排气

硬件:热敏电阻两个(pt100)
      温度变送器电流输入型
      cpu224主机一台
     EM23 模拟量输入模块一个
控制算法:
           检测温度低于设定值的50%,则进气阀打开的占空比为100%
          检测温度高于设定值的50%,且低于设定值的80%,则进气阀打开的占空比为70%
          检测温度高于设定值的80%,且低于设定值的90%,则进气阀打开的占空比为50%
          检测温度高于设定值的90%,且低于设定值的100%,则进气阀打开的占空比为30 %
          检测温度高于设定值的100%,且低于设定值的102%,则进气阀打开的占空比为10%
          检测温度高于设定值的102%,则进气阀打开的占空比为0%

请各位高手赐教,流程图,梯形图,程序,接线图,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道仁兄有没有 恒温的要求?
     你的工艺过程说的不是很明白!我理解为 两台电极,两个阀门,是不是打算用SIMENS的S7-200系列实现?要不要用变频调速来控制风机?
       如果需要帮助请 与我联系,cuaijuan@yahoo.com.cn

网友B:
不知兄弟可是用EMC231或是EMC232做,
确实挺麻烦的!

楼主:
是em231做的,我不是太明白,所以想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