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2):
我买了个二手步进电机,是日本的,名牌数据没了,引出了五条线,颜色是黄\红\绿\白\蓝.请问这是几相的步进电机?五条线分别是什么线?谢谢!谢谢!

网友A:
不知道 ,只用过百格拉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据我所知步进电机只分三种,而只有混合式的步进电机分二相,三相和五相。

帮你顶一下,等高手解答吧。

网友B:
参照国产电机,猜测是2/4相步进电机,并联接法,红 绿接到A \A-,黄蓝 接B\B-,白色 不知道了,测一下对地电阻吧。

网友C:
日本东方步进电机

网友D:
有照片吗?

网友E:
自带热保护触点或转子温度检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日本东方步进电机
不错,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