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段程序该如何编辑?

楼主(2004-11-22):
如图所示:一条钢带(带有夹具),左边为上料区域,右边为下料区域,在上料前面有一个传感器,用来检测上料物件(也用作计数),下料出口也有一个传感器,用来检测下料物件(也用来做出计数),在中间有一个旋转编码器,用来检测速度。
现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检测工件在传送过程中,工件是否跌落,一旦工件跌落,系统将报警,皮带停止。所能用的传感器:传感器1,传感器2,以及旋转编码器。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工件多大?落下时是否会经过固定的地方或区域?或者落下后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标记等?

楼主:
上料区,为自动上料或者手动上料都可以,将工件放在导轨中,到了有夹具的地方,自己夹住,随着钢带传动,经过传感器1,再到传感器2,最后到下料区,在下料区有一个斜面,工件到这个地方就自由落下,随机性很大,左右偏差有20mm左右,现在设备上现存的两个传感器和一个旋转编码器可利用,我做的那个程序,自己在测试的时候还挺好,可是工作时间长了就出错,设备是24小时工作的,想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当然也可以考虑加几个传感器,请各位帮忙!(我用的是进栈和出栈)

网友B:
如果能检查,一定要有信号给系统, 能否从工作的重量上考虑?
工作是否是定长, 而且钢带是否是只在规定的地方上料, 如位置不多,可能考虑加接近开关或小型光电开关?

网友C:
为何非得在"电"上想办法,此问题是可通过机械方面想办法较简单一些吧.找人给在机械上动点手术保证不掉脱下来可行性高得多.工件跌落有N种情况,我想N可能是无穷大,呵呵,仅是几种情况都会让你接上NXNXN个传感器,没有这样做设备的.

楼主:
工件是定长的,固定为218mm,上料的地方也是唯一的,一条钢带上最多可带30条左右吧,在机械方面已经改良了,不过夹具是弹簧,而且要在镀液中行走,所以会老化的很快,有时弹簧断裂,但又不是很明显的(如果断裂明显的话,可以检测),工件可能会跌落,工件跌落在上料区到下料区这个一段位置是随机的,可以利用旋转编码器的

网友C:
可以在弹簧上包一层材料,类似于柒包线一样,或者更换非金属的弹性材料,或者更新夹具的设计.总之能想出办法的.这才是解决之道.解决了,设备性能也上去了.报警停车是会影响生产的.
只要"工件跌落在上料区到下料区这个一段位置是随机的"你要检测的开关最小就得30个假若要求在一个工件位移输出报警的话.

网友D:
如果不是要求工件一脱落马上就报警的话,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想楼主也不是要求立即报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要求工件一脱落马上就报警的话,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想楼主也不是要求立即报警的。

楼主:
对,不需要马上报警。     上料的工件,到下料区,如果没有出来,就报警

网友D:
不知工件在夹子上的位置是否一致,也就是说,工件之间的距离是否一致。如果是则简单些;若不是则稍复杂些。

楼主:
不是,工件于工件的间距不固定,有时,操作工速度快的话,看上去都是连续的,运作过程中,有时会暂停,反正,定时器估计是没法用的,旋转编码器暂时由光电开关代替,上面有个转盘,每转是8个脉冲

网友D:
两个工件靠在一起,传感器1能检测分辨得出来吗?“编码器暂时由光电开关代替,上面有个转盘,每转是8个脉冲”是否可靠?就是说每个工件从传感器1到传感器2,脉冲数是否确定?如果脉冲计数不精确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C:
其实搂主是做出来可以报警停机,看看大伙能不能做出来,呵呵.不要工件一落下.马上停机的话.可以这样做.
编码器信号将传感器1进行存贮,存贮数据的长度就是传感器1到传感器2的脉冲数,一个工件经过传感器1和2时会产生数个存贮信号,而当工件落下时则在传感器2处一个也没有那么只到找到那个中心位的数据就可用来作比较信号.数据的存贮一可用移位存贮,此时检出位是绝对位置,二可用环存贮,此时检出用活动指针.指针与存贮同步环.如果你还没做出来不知此能否帮到你.
当然如果你的传动从传感器1到传感器2脉冲数变化太大,都大过一个工件长度那我说的也做不到了.

楼主:
从传感器1到传感器2的脉冲大约是350个左右,而检测一个工件大约需要12个脉冲左右,楼上的这位朋友,你的方法如何实现,可以再具体点吗,如果能把该段程序发给我,那是最好,谢谢!
引用 网友C:
其实搂主是做出来可以报警停机,看看大伙能不能做出来,呵呵.不要工件一落下.马上停机的话.可以这样做.
编码器信号将传感器1进行存贮,存贮数据的长度就是传感器1到传感器2的脉冲数,一个工件经过传感器1和2时会产生数个存贮信号,而当工件落下时则在传感器2处一个也没有那么只到找到那个中心位的数据就可用来作比较信号.数据的存贮一可用移位存贮,此时检出位是绝对位置,二可用环存贮,此时检出用活动指针.指针与存贮同步环.如果你还没做出来不知此能否帮到你.
当然如果你的传动从传感器1到传感器2脉冲数变化太大,都大过一个工件长度那我说的也做不到了.

网友D:
夹子的位置是否固定?每个工件与夹子的相对位置是否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子的位置是否固定?每个工件与夹子的相对位置是否固定?

夹具均匀分布在钢带上,一个工件大约需要十多个夹具同时夹住,一个夹具才6mm左右宽,每个工件上的夹具数量不会相等,会差1到2个夹具

网友D:
就是说工件在钢带上的位置的随意性很大。这一次夹住工件的十几个夹子,下一次也许只用一两个,也许是七八个?
再有,十几个夹子,要坏掉几个才会掉工件呢?总不会坏一个就掉吧?

网友E:
[转帖]
如果不是要求工件一脱落马上就报警的话,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两个传感器(记数器)
的差值就可以判定是否有跌落,但要立刻报警就困难了,必须加必要的检测手段。

网友C:
假若一从头到尾的数据存在M0到M350,每个工件检测计数为12,工件之间均匀,这里假使整治个输送带上装30个工件,整个输送带的脉冲为420个,则每个工件都占用13个脉冲.那么从1到2之间大约是27个工件.13*27=351个脉冲.那么一个工件就占用M0-M12这13个,
最后检测的一个工件就是M337-350,这时就只要拿其中间的位1位(或者2,3,4位根据实计情况来确定).与实计最后检出的数据比较,数据一致表示没有脱落,不一致表示有脱落,但这里检测比较必须与每个工件同步的,也就是要确定一个零点,只有在工件走过那个工件的中心位的时候才进行比较,如果是以上数据那就是建立一个起点,每隔13个脉冲比较一次.........................

网友E:
如果不是要求工件一脱落马上就报警的话,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若一从头到尾的数据存在M0到M350,每个工件检测计数为12,工件之间均匀,这里假使整治个输送带上装30个工件,整个输送带的脉冲为420个,则每个工件都占用13个脉冲.那么从1到2之间大约是27个工件.13*27=351个脉冲.那么一个工件就占用M0-M12这13个,
最后检测的一个工件就是M337-350,这时就只要拿其中间的位1位(或者2,3,4位根据实计情况来确定).与实计最后检出的数据比较,数据一致表示没有脱落,不一致表示有脱落,但这里检测比较必须与每个工件同步的,也就是要确定一个零点,只有在工件走过那个工件的中心位的时候才进行比较,如果是以上数据那就是建立一个起点,每隔13个脉冲比较一次.........................
“但这里检测比较必须与每个工件同步的,也就是要确定一个零点,只有在工件走过那个工件的中心位的时候才进行比较,如果是以上数据那就是建立一个起点,每隔13个脉冲比较一次”我开始想的也是这样。但是基于计数的不确定性,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有一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放弃使用编码器,另外使用一个探头检测夹子的位置,以此信号作为移位脉冲,传感器1的输出作为移位寄存器的控制输入。因为夹子的距离是确定的,所以传感器1、2之间的脉冲数就是确定的。这样做的缺点是移位寄存器的位数太多。我问他工件与夹子的位置关系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要求工件一脱落马上就报警的话,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那就解决出来看看,这些又不是高科技,新技术,方法与技巧而已,无论如何都是可以解决的.解决了就是容易,呵呵,最小也说一下思路啊,
能确定每个夹具的夹子与工件位置的关系那就PLC都不用都可以检测出来,在检测位多加几个传感器就得了.
每13个检测比较一个,有很多办法可以设定死一个起点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第一个工件的第一个信号有时就可以了,只要操作工在每天上班时开机时安装第一个工件装好一点就OK,如果用到停电保持的就干脆做成一个死的,我相信那样的输送带没几个人手工去转得动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要求工件一脱落马上就报警的话,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两个传感器(记数器)
的差值就可以判定是否有跌落,但要立刻报警就困难了,必须加必要的检测手段。
多加几个传感器,用同样的方法,这样不就可以缩短他的反应时间了吗?~
为什么要那么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要求工件一脱落马上就报警的话,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两个传感器(记数器)
的差值就可以判定是否有跌落,但要立刻报警就困难了,必须加必要的检测手段。

我也是这么做的,不过运行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乱报警

网友C:
每个工件位置安装一个人工,发现工件落下马上就叫,"落下来了"还声控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要求工件一脱落马上就报警的话,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两个传感器(记数器)
 的差值就可以判定是否有跌落,但要立刻报警就困难了,必须加必要的检测手段。
多加几个传感器,用同样的方法,这样不就可以缩短他的反应时间了吗?~
为什么要那么死呀!
那是有可能的呀,传送带的速度是会变的,而且工件的长度又不一定等值,可能第一个传感器检测到工件的时候而第二个传感器并没有检测到工件,这样的话差值当然不相等呀,那样就会报警了。想想办法让两个传感器在同一时间检测到工件,那样就不会乱报警了。你说呢?

网友F:
也可以这样,当第一个传感器检测到工件的时候计数器上在并一个时间继电器,意思就是延时比较两个计数器,这个时间继电器设定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工件最大距离运行所需的时间,这样的话就不会乱报警,你可以试试!
  这我的水平不怎么样,嘿嘿!如果错了请多多关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这样,当第一个传感器检测到工件的时候计数器上在并一个时间继电器,意思就是延时比较两个计数器,这个时间继电器设定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工件最大距离运行所需的时间,这样的话就不会乱报警,你可以试试!
   这我的水平不怎么样,嘿嘿!如果错了请多多关照!
人家输送带是时快时慢速度在变化,依你的方法肯定警报器乱响。

网友D:
“我也是这么做的,不过运行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乱报警”
计数器1-计数器2>30?工件上密了可以,稀了不行,不报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这样,当第一个传感器检测到工件的时候计数器上在并一个时间继电器,意思就是延时比较两个计数器,这个时间继电器设定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工件最大距离运行所需的时间,这样的话就不会乱报警,你可以试试!
    这我的水平不怎么样,嘿嘿!如果错了请多多关照!
人家输送带是时快时慢速度在变化,依你的方法肯定警报器乱响。
最多也就是快速,慢速,在就一个中速,用三个时间继电器,在加上互锁不就行了?你用计数器1--计数器2的方法和他的方法没本质区别,等与没用呀

网友D:
最多也就是快速,慢速,在就一个中速,用三个时间继电器,在加上互锁不就行了?你用计数器1--计数器2的方法和他的方法没本质区别,等与没用呀
这不是我的方法,我得思路是用移位寄存器!

网友F:
怎么用移位寄存器,说清楚点啦~~嘿嘿~~
  我觉得用三个时间继电器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用移位寄存器,说清楚点啦~~嘿嘿~~
   我觉得用三个时间继电器还是比较简单的

用时间延迟,行不通的,速度是从3-6m/min任意设定的,还是看看别人用移位寄存器怎么用,我也不会用,请说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时间延迟,行不通的,速度是从3-6m/min任意设定的,还是看看别人用移位寄存器怎么用,我也不会用,请说一下?
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位数太多。不了解现场情况,不知怎样解决好。将编码器的脉冲分频也许可以。但是一定要两个传感器之间的脉冲数确定。

网友G:
系统不大,可以考虑一下用多功能的变频器,两台基本满足!

网友F:
等待高手的方法!!!!!!!

网友C:
不用高手啦,前面我的贴子我想都差不多可以完成了,不会移位的看看这个贴子.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23947

三菱写的带处理带宽度的移位例子,
ld m8000
out c235 k1(2,3,4,....)
ld m8000
dhscr K2(2,3,4,5) c235 c235 以上构置C235为一个可变的计数脉冲当量,适应精度及处理速度的需要.
ld c235
wsflp k4x20(宽度起始检测开关)d 200(存取起始数据)K180(数据长度.)K1
按脉冲移位存贮输送带所有的信号.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这个一段是这么编的:
第一个工件进传感器1时,这个一段程序启用,这个时候记录编码器的数值,如到D10,然后把这个数值进栈,每个工件经过传感器1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编码器数值,有一个工件就进栈一次,到下料的地方,第一条到传感器2的时候,就出栈一次,另外一个地址,如D200,读现在的编码器的数据,跟(出栈的数值+传感器1到传感器2的所需的脉冲数)比较,如果在数值相等(也可以放点余量),就表示没有跌落,如果数值不等,就报警。

不知道这样编的话,会有什么地方不妥,现在就是用这个程序,就是有时要乱报警,请帮忙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这个一段是这么编的:
第一个工件进传感器1时,这个一段程序启用,这个时候记录编码器的数值,如到D10,然后把这个数值进栈,每个工件经过传感器1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编码器数值,有一个工件就进栈一次,到下料的地方,第一条到传感器2的时候,就出栈一次,另外一个地址,如D200,读现在的编码器的数据,跟(出栈的数值+传感器1到传感器2的所需的脉冲数)比较,如果在数值相等(也可以放点余量),就表示没有跌落,如果数值不等,就报警。

不知道这样编的话,会有什么地方不妥,现在就是用这个程序,就是有时要乱报警,请帮忙解决
用编码器信号按工件长度进行分频后再执行入栈,出栈,你还是把上面这断程序仔细理解一下,你上面的报警是由输送带每个工件检测到时对应的脉冲数不等引起的.

楼主:
朋友,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最好是用omron的,三菱的指令我不是很懂,sweat

网友H:
你最好去看看OMRON的编程书

 我记得有这吗一段!!

网友I(2005-07-24):
zh_zhu0001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觉得你的算法没有问题,是不是程序里面有BUG?
能否把这一段程序发过来看看?我帮你诊断一下。
peak@hzhite.sina.net

网友J:
我觉得用移位能够做,但是需要加设备检测夹具。
每一个夹具到的时候有一个信号,用这个信号去启动移位,如果有工件就移1进去,如果没有工件就移0
然后到释放工件的位置将值进行比较,如果相同则不报警,如果不同则报警
关键是如何比较,呵呵我还没有想出来,其它人能不能继续思路

网友K(2005-11-24):
旋转编码器启动移位

网友L(2006-03-28):
用一个位左移命令如 omron PLC的SFT命令。这样就简单多了

网友M:
此问题在许多地方都会遇到:邮政包裹分拣;汽车;屠宰厂。
属于悬挂连系统控制。
使用数据位移指令,位移条件:编码脉冲。
传感器1上挂数据,数据与传感器2判定挂件是否脱落

网友N(2006-05-30):
你这个应该是在电镀行业用的.  我看他们用的传感器没你这么省,至少你在经过哪道工序最容易掉要有接近传感器检测,在哪道工序之前一定不能掉要有传感器检测不就好了.

网友O(2007-04-08):
如果每个工件走的轨迹是一样的就好处理。
举个例子:
我们用的鼠标滚轮的两边有一个红外线发射管和一个红外线接受管。
如果在工件两边也装一对这样的红外线管就可以记录下实际送了多少
个工件进入轨迹内。然后在输出端也装一对红外线管记录实际出来的
工件。再通过对比,就知道有没有掉了工件了。然后通过PLC去控制系统
的方法或许可行吧!

网友P(2007-05-14):
可以考虑用一时间来判定工件是否掉落  正常情况下出口传感器一般会在固定的时间内检测到工件 我在程序里设一个定时器  只要在超过这个时间没有检测信号 则可以断定有工件掉落  (我只是在纸上谈兵哈 )
我的QQ284264440

网友Q(2010-03-26):
这个楼主有问题  问题都描述不清楚 你还写什么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