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2):
WNAD型传感器一般参数

工作环境温度、湿度
-20℃~60℃,宽湿度范围,耐潮湿

温度稳定常数
0.1‰/10℃?F.S.

时间稳定常数
0.1‰/360h?F.S.

冲  击
10g,1000次

振  动
0.19mm振幅,10~60Hz 20分钟

防护等级
IP65

接口方式
RS-485或串行BCD码(TTL电平)

F系列数码位移传感器壳体为方形,是岩土工程检测中最常用的系列。可用于基桩检测、结构受力状态检测、地基在荷载下的沉降检测等。

规格/型号
WNADF-65050F

50mm量程
WNADF-65100F

100mm量程
WNADF-65200F

200mm量程

截面尺寸(mm)
25×38
25×38

准确度(F.S.)
±15μm;
±30μm
±25μm;
±50μm
±80μm;
±150μm

分辨力
1μm
1μm
5μm

滞后及重复性
<10μm
<15μm
<20μm

R系列数码位移传感器壳体为圆形,常用于较精密小量程范围的测量。主要应用于岩土工程、材料、结构的力学的试验及机械形位的检测。

规格/型号
WNADR-65010R

10mm量程
WNADR-65020R

20mm量程
WNADR-65030R

30mm量程

截面尺寸(mm)
φ20mm
φ18~φ22mm阶梯截面
φ18~φ22mm阶梯截面

准确度F.S.
±10μm
±15μm
±20μm

分辨力
1μm
1μm
1μm

滞后及重复性
<6μm
<10μm
<15μm

网友A:
位移传感器,没有接触过。

网友B:
比我们的还是差点!请看www.tm-auto.com
型号:NS-WY01或NS-WY02

网友C(2006-01-18):
看看我们的!台湾HONTKO编码器,
拉线式编码器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专业创造价值,诚信铸就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