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2):
本人想做一台绕线机,绕线马达用变频器控制,排线马达用 伺服控制。
绕线马达和排线马达的关系是绕线马达每转一圈,排线马达移动一个线径。
怎么控制到 伺服马达的速度?

网友A:
在绕线马达的主轴装一个感应器,每转一圈就感应一次,信号输入plc,使用脉冲速度检测指令来取得绕线速度,再控制伺服马达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