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解?这条语句

楼主(2004-11-22):
我看到别人的程序这样用.
.........
LD M102
PLS M103
LD M103
SET S20
STL S20
OUT M104
SET S21
........
请高手赐教:顺控指令与步进指令混和编程.步进指令可否不用S0开始???

网友A:
如果你不用IST的方便指令的话可以使用不是从S0-S9的初始开始状态
还有就是在从指令表向SFC图进行转换时,如果采用不是S0-S9作初始状态,将不能作转换

楼主:
多谢赐教!IST的方便指令有哪些?我刚学三菱PLC ,书上没写.

网友A:
到这里下载一个编程手册看看,中文的FX1S/1N/2N/2NC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6759

网友B:
当你不是使用STL时,S是可以当做M一样使用的。

网友C:
买一本就知道了吗?书和用户手册,要钱的。

网友D:
前面一段我清楚,不过我没有用过步进

前一段是这个意思:他想在M102接通的时候,设置S20=1,但是在整个M102=1的过程中,如果S20被人赋值=0,这个S20不会再次自动变成1,而是要M102翻转一次才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