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2):
不用PLC,只用中间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和一个自复式按扭,来完成一个接触器的起停(即按一下吸合,再按一下断开)可以完成吗,有多少种电路?

用PLC呢? 大家说说看。

网友A:
只用中间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和一个自复式按扭,来完成一个接触器的起停是完全可以的。不过要用3—4个左右的继电器。用PLC的话就有多种。

网友B:
1+0=1  1+1=0  把结果锁住与按扭信号相加,最小三个继电器

网友C:
三个可以实现,但不知能不能更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用中间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和一个自复式按扭,来完成一个接触器的起停是完全可以的。不过要用3—4个左右的继电器。用PLC的话就有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1  1+1=0  把结果锁住与按扭信号相加,最小三个继电器

可画一下图吗?
提醒一下,继电器的动作是有一定时间的,这个时间比PLC里的A接点、B接点动作的时间长得多多,PLC里成立的电路拿出来用继电器接,不一定成立!

网友B:
如果用PLC的话很多PLC都是一句话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E:
贴图一张

应是这样吧!

网友F:
不对吧?楼主说的是自复式开关。SB1复位后,K1,2如何工作?

网友F:
好像和开关按下的持续时间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如果一直按着怎么办?
中间继电器是否只有A,B,C三种类型的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对吧?楼主说的是自复式开关。SB1复位后,K1,2如何工作?
8楼的方法可行,K3的结果就是我们想要的!

楼主:
这两种方式中,从逻辑上都 一样,但第一种成立,第二种不成立!

网友G:
我实在看不出楼上的有何不同之处,是否指令编写错误?
请指点一二!

网友H:
电路图不正确

网友I:
用中间继电器与开关绝对不可能作出楼主提出的要求
除非加电子电路进去,例如用翻转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用中间继电器与开关绝对不可能作出楼主提出的要求
除非加电子电路进去,例如用翻转电路
哈哈,乱讲!还要加电子电路,我晕死了!

网友F:
如果用步进继电器,那么用一个继电器和一个开关就可以。

网友J:
8楼电路可行,如果没有见过的话,我可是设计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实在看不出楼上的有何不同之处,是否指令编写错误?
请指点一二!
今天,我们讨论主要还是不用PLC的状况。
以上两张图是这样的:从逻辑上都是M10动作,Y2动作。但不论何时我们都不能忘了PLC是有一定的扫描周期的,虽然这个时间很短,但还是存在。每一张图能达到我们要求的原因是Y2的OUPUT刷新比第二张图多一个周期。正是抓住了M10与Y2的动作时间差,才使电路成立!
当然这种电路最好不要在大规模程式中出现,只是用作学习PLC的一个例子。本贴所述的要求,有好多电路形式。所以说程式能用跟好用有好大差别!

网友D:
8楼是正确的

网友K: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只要3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用PLC的话就不用说了,用一个计数器自复位就可以实现了.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么把图搞上来.

网友L:
用继电器很难达到要求,理论分析是可以,而实际是不行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