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3):
生产过程监视和控制中要用到多种自动化仪表、计算机,各类传感器+-及相应执行机构,过程中的信号既有微弱到毫伏级的小信号,又有数十伏的大信号,而且还有高达数千伏、数百安培的信号要处理。从频率上讲,有直流低频范围的,也有高频/脉冲尖峰。设备、仪表间互扰成为系统调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除了电磁屏蔽之外,解决各种设备、仪表的“地”,也即信号参考点的电位差,将成为重要课题。因为不同设备、仪表的信号要互传互送,那就存在信号参考点问题。换句话说,要使信号完整传送,理想化的情况是所有设备、仪表中的信号有一个共同的参考点,也即共有一个“地”。进一步讲,所有设备、仪表的信号的参考点之间电位为“零”。但是在实际环境中,这一点几乎是不可及的,这里面除了各个设备、仪表“地”之间连线电阻产生的电压降之外,尚有各种设备、仪表在不同环境受到干扰不同,以及导线接点经受风吹雨淋,导致接点质量下降等诸多因素。致使各个“地”之间有差别。
  例如:当两个现场设备仪表(1#,2#)向PLC传送信号以及PLC向两台现场设备仪表发出信号。假定传送的均为0-10VDC信号。理想情况,PLC及两个现场设备“地”电位完全相等。传送过程中又没有干扰,这样从PLC输入来看,接收正确。但正如前所述,两个现场设备通常有“地”电位差,举例来讲,1#设备“地”与PLC“地”同电位,2#设备比它们的“地”电位高0.1V,这样1#设备给PLC的信号为0-10V,而2#设备给PLC的为0.1V-10.1V,误差就产生了,同时1#,2#设备的“地”线在PLC汇合联接。将0.1V电压施加在PLC地线条上,有可能损坏PLC局部“地”线,同时在显示错误数据,由此引起的问题在现场调试中屡有出现。
再如2:某大型建材公司的生产线调试中,使用美国AB-PLC接国内某厂家手操器。AB-PLC的数据采集板有每八个通道,八个通道共用一个12位A/D,经过变换后,由12个光耦实现与主机隔离。它的八个通道输入之间并没有隔离,致使八个通道输入信号每个单独接入采集板均正常,接入两个或多于两个外部信号时,显示数字乱跳,故障无法排除。
又如航天某部门测试发动机各点温度,使用K型偶作为传感器,同上述相似,仅测试一点一切正常,但是向主机接入两点或两点以上温度时,显示的温度明显错误。以上多种情况在接入电量隔离转换变送器后,即可恢复正常。
  电量隔离转换变送器之所以能起到这个作用,就是它具有使电量信号输入/输出在电气上完全隔离的特点。换句话讲,输入/输出之间没有共同“地”,外来信号不管是0-10V,或带着+10V干扰的10V-20V经隔离后均为0-10V,也即隔离后新建立的PLC“地”与外部设备、仪表“地”没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实现输入到PLC主机的多个外接设备仪表信号之间隔离,也即它们之间没有“地”的关系。
  上面谈了输入到PLC信号的隔离,同样在PLC向外部信号设备传出信号也有类似现象问题。显然采用电量隔离转换变送器亦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谈到PLC向外部设备、仪表发送信号,有一种情况我们会经常遇到:要求PLC的输出即能给显示仪表,又能传送给变频器一类的设备。欲彻底解决干扰问题,推荐使用隔离式信号分配器。这种隔离器即实现PLC输出信号与外设隔离,同时实现外设之间隔离。
 有时现场仪表在配套时,由于协调不利,产生了如下情况,接收信号设备(例如接收4-20mA)接口连接为两线制方式,也即接收口为一个24V电源与一个250Ω相串联.接口两根线:一个为24V正极,一个为250Ω一端,适于连接现场两线制变送器。假如现场设备为四线制变送器,输出4-20mA。这样进行直接连接将造成电源冲突。解决方法是采用电量隔离转换变送器将现场来的4-20mA接收并隔离,在隔离器的输出部份接入一个标准的两线制变送器,以应对接收设备的接口。
  隔离器要保证输入/输出两个部分隔离,外加工作电源24V在为输入、输出部份供电同时,必须确保在电气上与两个部分隔离。这种输入/输出/外加工作电源之间全部相互隔离的器件常称为三隔离或全隔离器件。从理论上讲这种供电方式,不管隔离器数量多少,均可用一台24V电源供电,不会产生干扰。
  从隔离角度看二线制变送器(含压力、温度、流量…),分为隔离式及非隔离式。采用隔离式二线制变送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抗干扰能力.
  二线制变送器的隔离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传感器和变送器一体而又必须放置在现场指定地点,对于这种情况一般把隔离器安置在中央控制室机柜中.对现场二线制变送器的电源配送一般有二种电压、电流接口形式,要根据现场具体情况来定。
案例: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HY电量隔离变送转换器系列
HY4型直流电流变直流电流(4—20mA)转换器(隔离型)
用途:做通用的直流电流输入变4—20mA直流电流输出的线性隔离转换器。
技术参数:额定输入:4—20mA(DC)或0—25A(DC)
         额定输出:4—20mA(DC)
         线性误差:±0.5%F.S
         响应频率:DC
         温度范围:-10℃—+70℃
         温度漂移:±250PPM/℃
         电源/静态功耗:+12V—+24VDC/6mA或±12V—±15VDC
         负载能力:12VDC供电时≤300Ω;24VDC供电时≤650Ω
HY41型交流电流变直流电流(4—20mA)转换器(隔离型)
用途:与PT、CT配套,构成交流输入变直流电流4—20mA输出的电量变送器
做通用的交流电流输入变4—20mA直流电流输出的线性隔离转换器。
技术参数:额定输入:0—20mA(AC)或0—25A(AC)(含0—5A)
         额定输出:4—20mA(DC)
         线性误差:±0.5%F.S
         响应频率:25HZ—5KHZ
         温度范围:-10℃—+70℃
         温度漂移:±250PPM/℃
         电源/静态功耗:+12V—+24VDC/6mA或±12V—±15VDC
         负载能力:12VDC供电时≤300Ω;24VDC供电时≤650Ω
HY5型直流电流变直流电压(0—5V)转换器(隔离型)
用途:做通用的直流电流输入变0—5V直流电压输出的线性隔离转换器。
技术参数:额定输入:4—20mA(DC)或0—25A(DC)
         额定输出:0—5V,0—10V(DC)
         线性误差:±0.5%F.S
         响应频率:DC
         温度范围:-10℃—+70℃
         温度漂移:±250PPM/℃
         电源/静态功耗:+12V—+24VDC/6mA或±12V—±15VDC
         负载能力:负载阻抗≥10KΩ
HY51型交流电流变直流电压(0—5V)转换器(隔离型)
用途:与PT、CT配套,构成交流输入变0—5V直流电压输出的电量变送器;
做通用的交流电流输入变0—5V直流电压输出的线性隔离转换器。
技术参数:额定输入:0—20mA(AC)或0—25A(AC)(含0—5A)
         额定输出:0—5V,0—10V(DC)
         线性误差:±0.5%F.S
         响应频率:25HZ—5KHZ
         温度范围:-10℃—+70℃
         温度漂移:±250PPM/℃
         电源/静态功耗:+12V—+24VDC/6mA或±12V—±15VDC
         负载能力:负载阻抗≥10KΩ
HY6型直流电压变直流电压(0—5V)转换器(隔离型)
用途:做通用的直流电压输入变0—5V直流电压输出的线性隔离转换器。
技术参数:额定输入:0—75mV(DC)或0-1000V(DC)(含0-5V)
         额定输出:0—5V,0—10V(DC)
         线性误差:±0.5%F.S
         响应频率:DC
         温度范围:-10℃—+70℃
         温度漂移:±250PPM/℃
         电源/静态功耗:+12V—+24VDC/6mA或±12V—±15VDC
         负载能力:负载阻抗≥10KΩ
HY61型直流电压变直流电流(4—20mA)转换器(隔离型)
用途:做通用的直流电压输入变4—20mA直流电流输出的线性隔离转换器。
技术参数:额定输入:0—75mV(DC)或0-1000V(DC)(含0-5V)
         额定输出:4—20mA(DC)
         线性误差:±0.5%F.S
         响应频率:DC
         温度范围:-10℃—+70℃
         温度漂移:±250PPM/℃
         电源/静态功耗:+12V—+24VDC/6mA或±12V—±15VDC
         负载能力:12VDC供电时≤300Ω;24VDC供电时≤650Ω
HY62型交流电压变直流电压(0—5V)转换器(隔离型)
用途:与PT、CT配套,构成交流输入变0—5V直流电压输出的电量变送器
做通用的交流电压输入变0—5V直流电压输出的线性隔离转换器。
技术参数:额定输入:0—75mV(AC)或0-1000V(AC)(含0—5V)
         额定输出:0—5V,0—10V(DC)
         线性误差:±0.5%F.S
         响应频率:25HZ—5KHZ
         温度范围:-10℃—+70℃
         温度漂移:±250PPM/℃
         电源/静态功耗:+12V—+24VDC/6mA或±12V—±15VDC
         负载能力:负载阻抗≥10KΩ
HY63型交流电压变直流电流(4—20mA)转换器(隔离型)
用途:与PT、CT配套,构成交流输入变4—20mA直流电流输出的电量变送器
做通用的交流电压输入变4—20mA直流电流输出的线性隔离转换器。
技术参数:额定输入:0—75mV(AC)或0-1000V(AC)(含0-5V)
         额定输出:4—20mA(DC)
         线性误差:±0.8%F.S
         响应频率:25HZ—5KHZ
         温度范围:-10℃—+70℃
         温度漂移:±250PPM/℃
         电源/静态功耗:+12V—+24VDC/6mA或±12V—±15VDC
         负载能力:12VDC供电时≤300Ω;24VDC供电时≤650Ω
备注:1.交流转换成直流(真有效值/平均值可选)
     2.二线制、三线制及四线制均可选!

网友A(2006-11-06):
请问HY41是哪个公司生产的?哪位朋友告诉我?谢谢

网友B:
王工,本身就在给他自己的公司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