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3):
發佈以下訊息將刪除
1.CRACK,PLC**
2.廣告性質(我的心證!您別懷疑~不再替你移到商業區,我移到手軟)
3.非工業控制相關主題(你去無所不談發佈)
4.主題標示不明.(例如請教,這是.....,求救)
5.求取版權軟體(請至軟件區發佈,PLC區求檔一概刪除)
6.建立QQ群(請至無所不談發佈)
7.灌水(頂,支持,看一下,好,每次發現刪除積分50點)
8.種族帖(您可以到無所不談去發佈)
9.對特定品牌PLC發起攻擊!(若該PLC無明確重大缺失可供探討,視為發起攻擊,我封你IP)
10.廠商性質網友若須與USER聯繫,請PM站內信箱,胡亂PM廣告性質短訊,或網友反應,您的ID不保.

請正視清理板塊決心!

可以用一按钮控制多台电机吗 ?
要求是:按钮 S1
            电机M1 M2 M3 M4 M5
 当第一次按S1时M1启动 第二次按时M2启动同时M1停止
依次类推
最简洁的图

网友A:
用该按钮来控制一个移位指令。然后将一个1放在某个通道内,按一下S1,1向前移一位。通过该通道的位来对电机进行控制。

网友B:
用移位最方便,也可以用计数来实现

网友C:
使用SFT指令

楼主:
用继电器可以实现吗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用继电器真的可以吗?

网友F:
可以,可以用中间继电器来实现吧

网友G:
如果你指的是普通继电器,不时PLC难,须用步进继电器

网友H:
这个怎么做啊

网友I:
试试看
图纸做了一些小改动,见楼下。

网友I:
也许这样会更好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一按钮控制多台电机吗 ?
  要求是:按钮 S1
              电机M1 M2 M3 M4 M5
   当第一次按S1时M1启动 第二次按时M2启动同时M1停止
 依次类推
 最简洁的图

网友J:
建议用进口继电器,免得老是修!

网友K:
计数起应该也行,像急停拉线开关.

网友H:
楼上是经常搞天车吧!我也一样啊!哈哈

网友L:
百闻不如一见
百见不如一试

网友M:
小子啊,就用PLC中的比较指令就行了,用的一个计数器,先跟一比较,等于一就启动M1,等于二就启动M2,自动会停止M1的。再按的话就衣此类推啊,说说行吗?行的话就声大哥!

网友N(2005-01-06):
不用什么PLC\计数器等,就用常用一般继电器就可以控制,图画出来了,不知怎么发.

网友O:
我以前用的是 磁保持继电器 ,作用 有点象 RS触发器,可以实现.连接也挺简单.
不过还是 用 单片机 比较简单!

网友P:
很简单的

网友Q(2005-05-02):
这个问题,只得我这只菜鸟学习!~

网友R(2005-06-28):
同意wuzq观点,用4017计数器实现.

网友S:
用移位不难,看看指令说明就行了。

网友S:
怎么回不了???

网友T(2007-04-14):
完全可以用普通继电器

网友G:
请教,请画出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