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與CC-Link

楼主(2004-11-23):
如果要用三菱A系列組合一個cc-Link系統, cc-Link外掛遠程I/O. 但是在編寫程序時候, 為什麼編程軟件不能直接修改CC-Link參數? 我要如何處理才可以? 請教高手回復

网友A:
前段时间在广州参加了一个cc-Link推广会,对cc-Link才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我所知道的是:A系列和FX系列想修改CC-Link参数,是需要用PLC程序修改。而Q系列才可以用编程软件直接修改!

给楼主一个电话,您打过去问一下吧!

021—6494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