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3):
如果要用三菱A系列組合一個cc-Link系統, cc-Link外掛遠程I/O. 但是在編寫程序時候, 為什麼編程軟件不能直接修改CC-Link參數? 我要如何處理才可以? 請教高手回復

网友A:
打开程序后,"工程列表"里不是有项PLC参数里不是有项--网络参数吗?在那里面设置吧

楼主:
在那個網羅參數設置中,A系列PLC  CC-Link選項是灰色的, Q系列可以序該, 所以A系列不能直接設置!  是否需要連機才能修改參數?請各位指教呀!

网友A:
请问你用的A系列PLC CPU是哪个型号????

网友A:
你说得对。A系列PLC的CC-LINK参数是灰色的。有个办法,可以装个CC-LINK CONFIGURATOR,通过这个软件包就可以对A系列PLC的CC-LINK进行参数设置了。

楼主:
如果沒有CC-Link Configurator軟件, 該如何處理?  我有看過CC-Link模組手冊, 它好像是通過編寫程序來實現參數的連接修改, 不知道是否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