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3):
FANUC数控系统的调机步骤
1、接上电源:连接CNC的控制电源,进行基本的画面操作,包括接上控制电源,连接MDI/CRT,调整触摸面板,进行基本操作。
2、连接阅读机、穿孔机接口:连接RS232-C接口与穿孔面板间的电缆,使能够与I/O设备进行输入输出。
3、CNC参数的初始设定:设定轴名称和伺服环增益等基本参数  *CNC参数的输入方法,*设定CNC参数。
4、连接机床接口:连接操作面板与强电回路的接口信号。*输入输出信号的地址表,也就是I/O LINK的地址分配。*机床接口的种类。
5、编制PMC程序:编制PMC程序,*PMC功能,*使用内置编程器,*使用PC编制,*确认输入输出信号。
6、连接伺服:对数字伺服参数进行设定,连接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  *数字伺服的初始设定 *连接伺服放大器 *设定FSSB参数
7、确认运行动作 :确认手动进给和自动运转等动作 *运转准备 *手动进给 *手轮进给 *设定参考点 *编辑加工程序 *自动运转 *M功能

网友A:
PMC 的内容,由SYSTEM键开始,请发贴..........

网友B:
楼主能否简易说一下FANUC宏程序的编制,我想读明白专用机床里的宏程序.

网友C(2005-05-08):
想学习编程很容易,我总量有简单实用的方法,发信给我:aa--88--bb@163.com

网友D(2005-12-18):
[灌水]
引用 楼主:
FANUC数控系统的调机步骤
1、接上电源:连接CNC的控制电源,进行基本的画面操作,包括接上控制电源,连接MDI/CRT,调整触摸面板,进行基本操作。
2、连接阅读机、穿孔机接口:连接RS232-C接口与穿孔面板间的电缆,使能够与I/O设备进行输入输出。
3、CNC参数的初始设定:设定轴名称和伺服环增益等基本参数  *CNC参数的输入方法,*设定CNC参数。
4、连接机床接口:连接操作面板与强电回路的接口信号。*输入输出信号的地址表,也就是I/O LINK的地址分配。*机床接口的种类。
5、编制PMC程序:编制PMC程序,*PMC功能,*使用内置编程器,*使用PC编制,*确认输入输出信号。
6、连接伺服:对数字伺服参数进行设定,连接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  *数字伺服的初始设定 *连接伺服放大器 *设定FSSB参数
7、确认运行动作 :确认手动进给和自动运转等动作 *运转准备 *手动进给 *手轮进给 *设定参考点 *编辑加工程序 *自动运转 *M功能

网友E:
想学习宏程式,谁能给点资料。wwmm020@163.com

网友D:
请问在坐各位有谁熟悉西门子系统,请告知,谢谢!

网友F:
请问谁有FANUC系统的应用资料,操作与维修方面的,有的话请发一份给我,先谢了!!!!
qingqiangjiang@163.com

网友G:
那位大哥有西门子的操作说明书,可以发给我一份吗?多谢!!!!!!!!!!!111

网友H(2006-02-02):
谁知道FANUC SEVRO AMPLIFIER UNIT β SERIES 零点设置
我公司一台日本中频机采用FANUC的NC.三菱的PLC.FANUC 的伺服模块.三菱的触摸式操作面板,共用了五根轴,两个CNC模块中间用猫通讯,但FANUC的NC上只显示四根轴,由于设备搬迁,将编码器插头拔插后原点丢失,其中FANUC的NC显示四根轴我已将原点设置好,只有这个模块像单独的,我查过FANUC SEVRO AMPLIFIER UNIT β SERIES手册是在参数001上,可我在FANUC的NC的参数中找不到,有哪位高手可以帮帮我呢.(模块型号:A06B-6053-H153

网友I(2006-06-24):
[求助]
你好!请把宏程式技巧相关资料发送给我。谢谢!我的邮rcx2006_1025@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J:
以后我也搞fanuc了,学习学习
欢迎加我QQ183636002

网友K(2006-10-23):
fanuc   3ma有人修吗   zjykcjl@yahoo.com.cn

网友L(2006-12-27):
那位知道现在最新的自动编程软件!我想学学!

网友L:
有那位大哥能给我一点市面上数控伺服系统资料!谢谢!

网友M:
请教
我现在搞了MASTCAM,编程,但不知道怎么传到机床里面去,你会设置吗?机床系统是FANUC  0-MA的

网友N(2007-02-01):
我想交搞数控 的朋友,请加qq623054125

网友O(2007-03-19):
你是什么系统呀?我知道西门子的,行吗?

网友O:
我是,你有兴趣的话加我qq441219402.

网友P:
我是做数控的

网友Q(2007-10-03):
我们打算生产数控设备,希望与资深数控机床专家为友!共同富裕!有兴趣的请联系QQ:672281397

网友R(2008-09-06):
[求助]
l请问发那科0系统G01代码程序不走,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