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3):
加工中心中几组常用指令的区别及编程技巧
1.暂停指令
G04 X(U)_/P_ 是指刀具暂停时间(进给停止,主轴不停止),地址P或X后的数值是暂停时间。X后面的数值要带小数点,否则以此数值的千分之一计算,以秒(s)为单位,P后面数值不能带小数点(即整数表示),以毫秒(ms)为单位。
例如,G04 X2.0; 或G04 X2000; 暂停2秒
   G04 P2000;
但谀承┛紫导庸ぶ噶钪校ㄈ鏕82、G88及G89),为了保证孔底的精糙度,当刀具加工至孔底时需有暂停时间,此时只能用地址P表示,若用地址X表示,则控制系统认为X是X轴坐标值进行执行。
例如,G82 X100.0 Y100.0 Z-20.0 R5.0 F200 P2000; 钻孔(100.0,100.0)至孔底暂停2秒
G82 X100.0 Y100.0 Z-20.0 R5.0 F200 X2.0; 钻孔(2.0,100.0)至孔底不会暂停。
2.M00、M01、M02和M30的区别与联系
M00为程序无条件暂停指令。程序执行到此进给停止,主轴停转。重新启动程序,必须先回到JOG状态下,按下CW(主轴正转)启动主轴,接着返回AUTO状态下,按下START键才能启动程序。
M01为程序选择性暂停指令。程序执行前必须打开控制面板上OP STOP键才能执行,执行后的效果与M00相同,要重新启动程序同上。
M00和M01常常用于加工中途工件尺寸的检验或排屑。
M02为主程序结束指令。执行到此指令,进给停止,主轴停止,冷却液关闭。但程序光标停在程序末尾。
M30为主程序结束指令。功能同M02,不同之处是,光标返回程序头位置,不管M30后是否还有其他程序段。
3.地址D、H的意义相同
刀具补偿参数D、H具有相同的功能,可以任意互换,它们都表示数控系统中补偿寄存器的地址名称,但具体补偿值是多少,关键是由它们后面的补偿号地址来决定。不过在加工中心中,为了防止出错,一般人为规定H为刀具长度补偿地址,补偿号从1~20号,D为刀具半径补偿地址,补偿号从21号开始(20把刀的刀库)。
例如,G00 G43 H1 Z100.0;
   G01 G41 D21 X20.0 Y35.0 F200;
4.镜像指令
镜像加工指令M21、M22、M23。当只对X轴或Y轴进行镜像时,切削时的走刀顺序(顺铣与逆铣),刀补方向,圆弧插补转向都会与实际程序相反,如图1所示。当同时对X轴和Y轴进行镜像时,走刀顺序,刀补方向,圆弧插补转向均不变。
注意:使用镜像指令后必须用M23进行取消,以免影响后面的程序。在G90模式下,使用镜像或取消指令,都要回到工件坐标系原点才能使用。否则,数控系统无法计算后面的运动轨迹,会出现乱走刀现象。这时必须实行手动原点复归操作予以解决。主轴转向不随着镜像指令变化。
5. 圆弧插补指令
G02为顺时针插补,G03为逆时针插补,在XY平面中,格式如下:G02/G03 X_ Y_ I_ K_ F_或G02/G03 X_ Y_ R_ F_,其中X、Y为圆弧终点坐标,I、J为圆弧起点到圆心在X、Y轴上的增量值,R为圆弧半径,F为进给量。
在圆弧切削时注意,q≤180°,R为正值;q>180°,R为负值;I、K的指定也可用R指定,当两者同时被指定时,R指令优先,I、K无效;R不能做整圆切削,整圆切削只能用I、J、K编程,因为经过同一点,半径相同的圆有无数个。
当有I、K为零时,就可以省略;无论G90还是G91方式,I、J、K都按相对坐标编程;圆弧插补时,不能用刀补指令G41/G42。
6.G92与G54~G59之间的优缺点
G54~G59是在加工前设定好的坐标系,而G92是在程序中设定的坐标系,用了G54~G59就没有必要再使用G92,否则G54~G59会被替换,应当避免。
注意:(1)一旦使用了G92设定坐标系,再使用G54~G59不起任何作用,除非断电重新启动系统,或接着用G92设定所需新的工件坐标系。(2)使用G92的程序结束后,若机床没有回到G92设定的原点,就再次启动此程序,机床当前所在位置就成为新的工件坐标原点,易发生事故。所以,希望广大读者慎用。
7.编制换刀子程序。
在加工中心上,换刀是不可避免的。但机床出厂时都有一个固定的换刀点,不在换刀位置,便不能够换刀,而且换刀前,刀补和循环都必须取消掉,主轴停止,冷却液关闭。条件繁多,如果每次手动换刀前,都要保证这些条件,不但易出错而且效率低,因此我们可以编制一个换刀程序保存在系统内存内,在换刀时,在MDI状态下用M98调用就可以一次性完成换刀动作。
以PMC-10V20加工中心为例,程序如下:
  O2002;      (程序名)
  G80 G40 G49  ; (取消固定循环、刀补)
  M05;      (主轴停止)
  M09;      (冷却液关闭)
  G91 G30 Z0;   (Z轴回到第二原点,即换刀点)
  M06;      (换刀)
  M99;      (子程序结束)
在需要换刀的时候,只需在MDI状态下,键入“T5 M98 P2002”,即可换上所需刀具T5,从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失误。广大读者可根据自己机床的特点,编制相应的换刀子程序。
8.其他
程序段顺序号,用地址N表示。一般数控装置本身存储器空间有限(64K),为了节省存储空间,程序段顺序号都省略不要。N只表示程序段标号,可以方便查找编辑程序,对加工过程不起任何作用,顺序号可以递增也可递减,也不要求数值有连续性。但在使用某些循环指令,跳转指令,调用子程序及镜像指令时不可以省略。
9.同一条程序段中,相同指令(相同地址符)或同一组指令,后出现的起作用。
例如,换刀程序,T2M06T3; 换上的是T3而不是T2;
G01 G00 X50.0 Y30.0 F200; 执行的是G00(虽有F值,但也不执行G01)。
不是同一组的指令代码,在同一程序段中互换先后顺序执行效果相同。
G90 G54 G00 X0 Y0 Z100.0;
G00 G90 G54 X0 Y0 Z100.0;
以上各项均在PMC-10V20(FANUC SYSTEM)加工中心上运行通过。在实际应用中,只有深刻理解各种指令的用法和编程规律,才可以减少错误,避免事故的发生。
10.  不同的控制系统指令的区别
对于不同的控制系统,比如说,法兰克和西门子,它们的指令本身就是很不一样的。例如:法兰克的子程序以M98开始,M99结束,但是,西门子的是以L作为标记符,以M17结束。

网友A:
是数控机床用的吧,当时学时就稀里糊涂的,还好工作中用不上。

网友B:
感谢!大家赶快收藏!

网友C:
这些指令除了圆弧插部之外,其余的我们老师说:由于系统不一样,所以应用不是很广。
所以注意的不是很多。

网友D(2005-12-25):
你这些东东也太基础了吧

网友E:
什么东西都是从基础的学起!!!!不是吗???

网友F(2006-03-18):
还收藏个 屁呀   基础教育就有 郁闷

网友G(2006-06-30):
以后少发这样的贴,太低级,用处不大,不同的系统其指令是不一样的.

网友H:
这贴不行啊 我刚毕业就会了

网友I:
呵呵``基础的东西,对才开始学的还是有帮助的``多多了解嘛

网友J(2007-01-15):
太简单了

网友K:
我部分同意你的意见。我用过的床子,换刀的时候没你说的那样麻烦。也不用调用子程序。因为机床出厂的时候已经编好了换刀程序,换刀的时候只需要编写,倒号和换刀指令M06就可以了。还有就是G00,G01指令编在一个程序段的时候机床会报警。
不过我认为这有可能是机床的差异。
谢谢。

网友L(2007-02-18):
东西蛮好的 ,对于初学者蛮使用的

网友M:
上面所写如果能在实践中运用自如,我相信你已经很有水平了。

网友N:
还可以,够基础的
你说的好象是法拉克系统的吧,每个系统的床子都有差别的

网友O:
还收藏个 屁呀   基础教育就有

网友P(2007-05-24):
什么呀?书上都有啊!,摆脱!能不能介绍一些有用的!

网友Q(2007-06-29):
是有点太基础了

网友R:
高级的东西往往蕴藏在基础的东西里,这些还是很有必要知道。楼主辛苦了。。

网友R:
在看别人的资料 经验的时侯要尊重他们,这也是我们能看到更好的帖子的前提。
在高深的东西,能写出来,就代表有人知道,有人熟悉。再基础的东西,也有人不知道。本着对不同层次人的阅读,所以知识贴没有什么好坏的,只要不发口水贴,重复贴就好!

网友S(2007-09-13):
还是学点用吧

网友T(2023-08-29):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家赶快收藏!
你好。。。你有美格配件资源吗?